[J-Link] Jlink如何添加核是riscv的芯片型号

楼主(2024-03-08):
修改JLinkDevices.xml文件,如果是ARM的核,例如Core=“JLINK_CORE_CORTEX_M0”,如果是riscv核,这里的关键字是什么?有知道的小伙伴吗?我安装JLINK的版本是6.84,文档UM08001里Core列表里没有支持riscv,但是JFLASH是能选择riscv的核,而且有GD32VF103系列的芯片型号

网友A:
Core 的取值如下:
JLINK_CORE_CORTEX_M1
JLINK_CORE_CORTEX_M3
JLINK_CORE_CORTEX_M3_R1P0
JLINK_CORE_CORTEX_M3_R1P1
JLINK_CORE_CORTEX_M3_R2P0
JLINK_CORE_CORTEX_M3_R2P1
JLINK_CORE_CORTEX_M0
JLINK_CORE_CORTEX_M_V8BASEL
JLINK_CORE_CORTEX_M4
JLINK_CORE_CORTEX_M7
JLINK_CORE_CORTEX_M_V8MAINL
JLINK_CORE_CORTEX_M23
JLINK_CORE_RV32
JLINK_CORE_RV64
JLINK_CORE_ARM7
JLINK_CORE_ARM7TDMI
JLINK_CORE_ARM7TDMI_R3
JLINK_CORE_ARM7TDMI_R4
JLINK_CORE_ARM7TDMI_S
JLINK_CORE_ARM7TDMI_S_R3
JLINK_CORE_ARM7TDMI_S_R4
JLINK_CORE_CORTEX_A8
JLINK_CORE_CORTEX_A7
JLINK_CORE_CORTEX_A9
JLINK_CORE_CORTEX_A12
JLINK_CORE_CORTEX_A15
JLINK_CORE_CORTEX_A17
JLINK_CORE_ARM9
JLINK_CORE_ARM9TDMI_S
JLINK_CORE_ARM920T
JLINK_CORE_ARM922T
JLINK_CORE_ARM926EJ_S
JLINK_CORE_ARM946E_S
JLINK_CORE_ARM966E_S
JLINK_CORE_ARM968E_S
JLINK_CORE_ARM11
JLINK_CORE_ARM1136
JLINK_CORE_ARM1136J
JLINK_CORE_ARM1136J_S
JLINK_CORE_ARM1136JF
JLINK_CORE_ARM1136JF_S
JLINK_CORE_ARM1156
JLINK_CORE_ARM1176
JLINK_CORE_ARM1176J
JLINK_CORE_ARM1176J_S
JLINK_CORE_ARM1176JF
JLINK_CORE_ARM1176JF_S
JLINK_CORE_CORTEX_R4
JLINK_CORE_CORTEX_R5
JLINK_CORE_RX
JLINK_CORE_RX62N
JLINK_CORE_RX62T
JLINK_CORE_RX63N
JLINK_CORE_RX630
JLINK_CORE_RX63T
JLINK_CORE_RX621
JLINK_CORE_RX62G
JLINK_CORE_RX631
JLINK_CORE_RX65N
JLINK_CORE_RX21A
JLINK_CORE_RX220
JLINK_CORE_RX230
JLINK_CORE_RX231
JLINK_CORE_RX23T
JLINK_CORE_RX24T
JLINK_CORE_RX110
JLINK_CORE_RX113
JLINK_CORE_RX130
JLINK_CORE_RX71M
JLINK_CORE_CORTEX_A5
JLINK_CORE_POWER_PC
JLINK_CORE_POWER_PC_N1
JLINK_CORE_POWER_PC_N2
JLINK_CORE_MIPS
JLINK_CORE_MIPS_M4K
JLINK_CORE_MIPS_MICROAPTIV
JLINK_CORE_EFM8_UNSPEC
JLINK_CORE_CIP5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ore 的取值如下:
JLINK_CORE_CORTEX_M1
JLINK_CORE_CORTEX_M3

我加了这个RV32,打开JFLASH提示有错误,不识别的core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加了这个RV32,打开JFLASH提示有错误,不识别的core

这个好像需要 7.62 以上的版本才行

网友B:
JLINK_CORE_RISC_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好像需要 7.62 以上的版本才行

仿真器JLINK V9能调试吗?RISCV核能用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JLINK_CORE_RISC_V

感谢,可以识别了,JFLASH类型里显示RV32,如果是RV64,该填什么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,可以识别了,JFLASH类型里显示RV32,如果是RV64,该填什么呢?

JLINK V9 不支持 RISC-V ,貌似得 JLINKV11 以上才支持 RISC-V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感谢,可以识别了,JFLASH类型里显示RV32,如果是RV64,该填什么呢?

你是要干啥,如果是要识别gd32直接选device就好,打开jflash看一下就知道了,create new project->target device settings,可以在device这里输入你想连的芯片。如果是添加自定义xml,有现成的xml,按照比如gd32v103改一下就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JLINK V9 不支持 RISC-V ,貌似得 JLINKV11 以上才支持 RISC-V

了解了,感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是要干啥,如果是要识别gd32直接选device就好,打开jflash看一下就知道了,create new project->target ...

是要添加自定义芯片,在JFLASH看到riscv核有RV32和RV64,然后疑惑填写core类型关键字时怎么区分的

网友C:
xtensa 核该如何添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xtensa 核该如何添加。

没有接触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