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GUI选择

楼主(2024-03-09):
硬汉. 你好
我最近有个项目gui需要使用很多的gif动图和多语言.
我看了许多的gui虽然支持gif,但是设计工具都没有对应的控件这是为啥呢.
我使用stm32f103. 屏幕是spi接口的160*80分辨率. 图片资源放到外部flash.
现在纠结使用哪一款gui.  emwin lvgl  TouchGFX. 能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吗.
资源有限,我无法使用文件系统了.  图片数据应该如何分段和存储到外部flash呢,gui又该如何调用外部flash中对应的图片数据呢.

感谢.

网友:
1、GUI都可以,以emWin为例,可以使用边加载边运行方式,不过你这个图片非常小,直接加载到内存刷新就行,速度还快。
2、存到外部Flash也比较方便
(1)此贴方法将各种图片合并下载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%A2%2B%CD%BC%C6%AC

(2)外部Flash烧写算法制作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2600

网友:
emwin和lvgl好像硬汉这都有对应的spi屏幕例程,感觉应该都行
主控是103的话,建议先把gif图转成bitmap位图序列再用,要不然直接解码gif会非常慢
存储和索引方式,有个思路可供参考,资源在写入外部flash时记录一下对应的flash起始地址和资源大小,把这些参数和文件名一起组成一张表保存起来,调用资源的时候查表找到对应文件的地址和大小,然后就可以读了

楼主:
非常感谢.  一直不知道怎么将 图片按顺序存入flash. 原来有工具辅助,这样就方便多了

楼主:
我看了lvgl, 显示外部图片文件,使用的是fatfs. 我直接存位图文件到flash中,应该怎么调用图片数据呢.
我硬件上没有usb口了 , 不知道该如何将文件添加到文件系统中.
有工具能将文件夹数据转为fatfs文件系统吗?然后下载到spiflash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