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代码优化后IO模拟串口不能正确运行如何处理

楼主(2024-03-09):
用IO模拟串口,驱动ST7920串口屏,不开优化能正常运行,开启优化后不能正常运行,LCD显示花屏,要从哪些方面解决问题呢?

网友A:
可以局部优化锁定下问题。

关键时候,又拿出了我的独门绝技,MDK不同优化等级导致异常的解决思路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479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局部优化锁定下问题。

关键时候,又拿出了我的独门绝技,MDK不同优化等级导致异常的解决思路

eclipse IDE 有这个功能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clipse IDE 有这个功能吗

应该也有,可以搜索找找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就是开优化后导致时序不对了。
拿个示波器测一下时序,把波特率调整到你需要的就完了。

网友:
意见同5楼,测波形比较简单高效,还可以量化调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