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ubemx6.8以上版本配置PHY芯片地址问题

楼主(2024-03-09):
最近用cubemx配置lwip+freertos,板子是stm32f429igt6,LAN8720芯片的PHYAD0引脚是悬空的,代表其地址是0。发现一个神奇的事情,首先6.8以上版本的cubemx在ETH这里没有关于PHY_ADDRESS的配置项了,网上有教程说在stm32f4xx_hal_conf.h里面可以更改#define LAN8742A_PHY_ADDRESS这个宏定义,而且每次重新生成工程都需要修改为0U(默认是1U),但是我在整个工程搜索“LAN8742A_PHY_ADDRESS”这个宏定义发现它从来没有被调用过!于是我开始试验:发现它不管是1还是0都不影响网络,板子都可以ping通!同时裸机配置lwip也是如此。然后又有教程说在lan8720.c文件中修改LAN8742_Init这个函数里面的一句:pObj->Devaddr=0x1。但是我的文件中没有这句话。。。。所以我想请教各位,这个PHY芯片的地址到底是在哪里设置,或者说在哪里被使用到?附上我的LAN8742_Init函数。
图1:LAN8742A_PHY_ADDRESS宏定义及全局搜索结果

图2:教程中的修改位置

图3:我自己的LAN8742_Init函数,LAN8742_MAX_DEV_ADDR这个宏定义的值是31U

楼主:
不好意思,这是图1

楼主:
按顺序,图2和图3,图3这个函数太长了,分两节

网友:
没弄过悬空方式,我的是手动下拉的接地的

楼主:
正点原子的电路图上是悬空的,芯片手册里表示这个引脚默认是0

楼主:
然后我今天试着配置了一下网口的工作模式和速度,发现cubemx在这方面的配置直接没用。。。配置如下:

楼主:
我在任务里面调用LAN8742_GetLinkState循环打印网口状态,无论我在cubemx里面配置成10M还是100M或者自动协商,串口输出的结果一直是2!也就是百兆全双工,但是按照我现在这个0x0014的配置,第31个寄存器的4:2应该是101,也就是10M全双工吧。

楼主:
实在是迷惑了 到底哪些配置有用呢

楼主:
PHY地址的疑惑解开了,代码在这里会遍历每个adddress,哪个有回应就是哪个。我粗心没认真看注释,给硬汉哥添麻烦了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