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AppWizard工程中,RTOS多任务WM_SendMessageNoPara更新数据问题

楼主(2024-03-09):
请教,AppWizard生成的代码工程,RTOS中其他任务怎么使用WM_SendMessageNoPara往GUI任务SCREEN中的控件更新数据?谢谢!

网友A:
9楼,获取下Screen的句柄

AppWizard创建页面如何通过外面按键切换页面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076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9楼,获取下Screen的句柄

AppWizard创建页面如何通过外面按键切换页面

谢谢硬汉哥,按照上面方法是可以更新数据,但是现在有个新问题出现了,如果只有一个SCREEN没问题,我现在有很多个SCREEN切换,其他板子需要一直不停的往这个板子发数据,然后数据通过WM_SendMessageNoPara不停地发到其中一个SCREEN上,屏幕触摸按钮切换到其他SCREEN时没问题,现在一切换回数据显示的SCREEN时,板子就死在WM_SendMessageNoPara这里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哥,按照上面方法是可以更新数据,但是现在有个新问题出现了,如果只有一个SCREEN没问题,我现在 ...

貌似是先获取需要发送到屏幕句柄的id(这个需要定义为全局的), 之后发送消息时带上这个屏幕句柄 参数

我目前就是这么干,完全木有问题哟

WM_HWIN  hWinCctv = NULL ;

void cbID_SCREEN_Cctv(WM_MESSAGE * pMsg) {
        WM_HWIN hItem;
   int NCode, Id, i=0, id_index;
   int  pError;
        volatile int res;

        hWinCctv = pMsg->hWin;

switch (pMsg->MsgId)

   ...

  case MSG_ID_CCTV_START: {

   }  break;

  }

#define   MSG_ID_CCTV_START   (GUI_ID_USER + 0x0108)
WM_SendMessageNoPara(hWinCctv , MSG_ID_CCTV_START);   其 他地方发送消息, 那么在 cbID_SCREEN_Cctv 这个里面就可以收到消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貌似是先获取需要发送到屏幕句柄的id(这个需要定义为全局的), 之后发送消息时带上这个屏幕句柄 参数
...

我现在是这么做的,如果LCD只显示这一个 SCREEN 是没有问题,当我从其他 SCREEN 回到这个SCREEN 就死机了。

楼主:
我在想,应该是需要获取当前显示SCREEN的句柄,WM_SendMessageNoPara只能发给当前显示的SCREEN,当前还在看手册中。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是切换到其他SCREEN时,删掉了原来的SCREEN,切换回原来的SCREEN时,原来的SCREEN的句柄变了。导致程序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