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nx_tcp_server_socket_listen

楼主(2024-03-10):
调用nx_tcp_server_socket_listen函数返回值是0x11.NX_CALLER_ERROR:(0x11) 此服务的调用方无效。 这是什么意思?

网友A:
单步调试进去看下,主要是这几个在调用

/* Define several macros for the error checking shell in NetX.  */

#ifndef TX_TIMER_PROCESS_IN_ISR

#define NX_CALLER_CHECKING_EXTERNS          extern  TX_THREAD           *_tx_thread_current_ptr;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tern  TX_THREAD           _tx_timer_thread;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tern  volatile ULONG      _tx_thread_system_state;

#define NX_THREADS_ONLY_CALLER_CHECKING     if (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tx_thread_current_ptr == TX_NULL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tx_thread_current_ptr == &_tx_timer_thread))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NX_CALLER_ERROR);

#define NX_INIT_AND_THREADS_CALLER_CHECKING if ((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) && 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 < ((ULONG) 0xF0F0F0F0))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tx_thread_current_ptr == &_tx_timer_thread))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NX_CALLER_ERROR);

#define NX_NOT_ISR_CALLER_CHECKING          if (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) && 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 < ((ULONG) 0xF0F0F0F0)))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NX_CALLER_ERROR);

#define NX_THREAD_WAIT_CALLER_CHECKING      if ((wait_option) &&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_tx_thread_current_ptr == NX_NULL) || 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) || (_tx_thread_current_ptr == &_tx_timer_thread)))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NX_CALLER_ERROR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步调试进去看下,主要是这几个在调用

[mw_shl_code=c,true]/* Define several macros for the error c ...

#define NX_THREADS_ONLY_CALLER_CHECKING     if (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tx_thread_current_ptr == TX_NULL) ||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_tx_thread_current_ptr == &_tx_timer_thread))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(NX_CALLER_ERROR);
主要是这个函数返回0x11,请问这是为什么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#define NX_THREADS_ONLY_CALLER_CHECKING     if ((TX_THREAD_GET_SYSTEM_STATE()) || \
              ...

进一步锁定是if判断里面那个成立了,就锁定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