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分享个标准库使用新版DSP库的设置方法,采用MDK RTE添加

楼主(2024-03-11):
MDK RTE添加:

Option设置注意事项:

网友:
帮大忙了,谢谢分享

网友A(2024-04-11):
请教硬汉,在407板卡上进行“平方”和“开根号”操作,是不是必须使用dsp库,同时在KEIL中开启硬件加速功能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硬汉,在407板卡上进行“平方”和“开根号”操作,是不是必须使用dsp库,同时在KEIL中开启硬件加速功能 ...

这个有专门的指令,可以不需要DSP库,就是_sqrtf 这个是FPU单元带的一个指令

网友A:
谢谢硬汉。只需要包含“math.h”,然后在KEIL软件中,如何设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硬汉。只需要包含“math.h”,然后在KEIL软件中,如何设置?

全工程检索,在CMSIS软件包的一个头文件里面,不是math.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