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103VET6每次复位后ADC采集波动变大

楼主(2024-03-11):
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,不复位一直运行时,各通道的测量电压都很稳,但是复位重启测量的数值变化就会很大,如A1测量电压114mv不变,而重启下测量变化1mv,A2通道不复位测量1174mv,复位测量变化3mv,这是什么情况,有没有遇到过的

网友A:
断点10秒,重新上电,反复几次,测试效果是什么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断点10秒,重新上电,反复几次,测试效果是什么样的。

十秒也是波动很大,之前一分钟一测量都是波动很大,我怀疑是不是ADC每次自校准结果不一样导致的,但是每次复位重启后能看见的寄存器值都是一样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十秒也是波动很大,之前一分钟一测量都是波动很大,我怀疑是不是ADC每次自校准结果不一样导致的,但是每 ...

现在主要有一点是能不能排除是外接影响导致的。

然后就是程序处理和芯片本身ADC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现在主要有一点是能不能排除是外接影响导致的。

然后就是程序处理和芯片本身ADC的问题。

应该不是外界,硬件电路不变情况下,只是多次按了复位后,就会产生不同的值,奇怪的是,如果是校准问题,我在程序里加了,每次测量前都会校准,这样测出来的值应该波动也比较大,但是却跟校准一次的结果类似,没太大波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是外界,硬件电路不变情况下,只是多次按了复位后,就会产生不同的值,奇怪的是,如果是校准问题, ...

校准前延时会等硬件系统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校准前延时会等硬件系统稳定。

试过了,还是不行,而且现在硬件复位跟软件复位效果又不一样,软件复位后波动小,硬件复位波动大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断点10秒,重新上电,反复几次,测试效果是什么样的。

为什么要断电10秒呢,是让ADC测量电路里的电容充分放电的原因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要断电10秒呢,是让ADC测量电路里的电容充分放电的原因吗?

防止各种外设没放电完。

网友:
我认为这是外围电路引起的
验证方法,不用掉电的方式复位,改为复位脚复位。在电源不变动的情况下复位,如果说数据正常,那就证明是外围电路上电后的延迟所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