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开启WM_MULTIBUF_Enable后,任何数据的刷新都是全屏,耗时太长怎么办

楼主(2024-03-12):
跑的是emwin,开启三缓冲后,显示刷屏挺流畅的。

不过我在GUI_Exec函数的前后加了时间戳,然后打印这个时间差后,发现了一些问题。
就是我只要改变屏幕上显示的任何一点点内容,好比一个RTC时间,那么就需要50ms的时间。
整个屏幕的内容全部改变的时候,切换界面的时候,时间也只是比这个多一点点而已。

如果我不开启WM_MULTIBUF_Enable,那么做RTC这样的时间刷新的时候,就很快,1ms以内,但是切换的时候会有一丝丝的闪烁、撕裂感。

请问,这个WM_MULTIBUF_Enable开启后,就一定是全屏刷新了吗?
我想保留全屏刷新的同时、还能支持局部刷新的那种速度,应该怎么做呢

网友:
你前面说的50ms没关系的,这个并不是CPU参与了这么长时间,CPU仅仅也是参与RTC变化的这部分,其它是DMA2D在整屏切换缓冲地址刷新。CPU利用率极低。

你可以试试,Mutibuf begin和end函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