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教如何降低STM32L4的功耗

楼主(2024-03-12):
在测试STM32L431的stop2低功耗模式,现在运行模式功耗38mA,低功耗模式36mA,不知道为什么低功耗模式降不下去。

目前已经找到一个板载蓝色LED在耗电,压降2.68V大约耗电7mA,剩下不知道是程序的问题还是硬件的问题。
这是开发板电路图,功耗使用usb测试的,外部flash、lcd、sd卡均未接。
时钟树使用的HSI和低速晶振,未使用PLL。
下面是主要代码,使用的RTC唤醒:
int main(void)
{
  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
    /* USER CODE END 1 */

    /* MCU Configuration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    /*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,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. */
    HAL_Init();

    /* USER CODE BEGIN Init */

    /* USER CODE END Init */

    /*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*/
    SystemClock_Config();

    /*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*/

    /* USER CODE END SysInit */

    /*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*/
    MX_GPIO_Init();
    MX_SPI1_Init();
    MX_USART1_UART_Init();
    MX_ADC1_Init();
    MX_OPAMP1_Init();
    MX_RTC_Init();
    /* USER CODE BEGIN 2 */

    /* USER CODE END 2 */

    /* Infinite loop */
    /* USER CODE BEGIN WHILE */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/* USER CODE END WHILE */

        /* USER CODE BEGIN 3 */
        printf("STOP\r\n");

        HAL_SPI_DeInit(&hspi1);
        HAL_UART_DeInit(&huart1);
        HAL_ADC_DeInit(&hadc1);
        HAL_OPAMP_DeInit(&hopamp1);

      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H_CLK_ENABLE();
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= {0}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in = GPIO_PIN_All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Mode = GPIO_MODE_ANALOG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Pull = GPIO_NOPULL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HAL_GPIO_Init(GPIOH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__HAL_RCC_GPIOA_CLK_DIS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B_CLK_DIS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C_CLK_DISABLE();
        __HAL_RCC_GPIOH_CLK_DISABLE();

        HAL_RTCEx_DeactivateWakeUpTimer(&hrtc);
        HAL_RTCEx_SetWakeUpTimer_IT(&hrtc, 20480, RTC_WAKEUPCLOCK_RTCCLK_DIV16);

        __HAL_RCC_WAKEUPSTOP_CLK_CONFIG(RCC_STOP_WAKEUPCLOCK_MSI);
        HAL_PWREx_EnterSTOP2Mode(PWR_STOPENTRY_WFI);

        SystemClock_Config();
        MX_GPIO_Init();
        MX_USART1_UART_Init();
        printf("WAKE UP\r\n");

        HAL_GPIO_WritePin(LED_GREEN_GPIO_Port, LED_GREEN_Pin, GPIO_PIN_RESET);
        HAL_Delay(5000);
    }
    /* USER CODE END 3 */
}

楼主:
时钟的代码如下:
/**
 * @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
 * @retval None
 */
void SystemClock_Config(void)
{
  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= {0};
   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= {0};

    /** Configure the main internal regulator output voltage
     */
    if (HAL_PWREx_ControlVoltageScaling(PWR_REGULATOR_VOLTAGE_SCALE2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/** Configure LSE Drive Capability
     */
  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();
    __HAL_RCC_LSEDRIVE_CONFIG(RCC_LSEDRIVE_LOW);

    /** Initializes the RCC Oscillators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ed parameters
     * in the RCC_OscInitTypeDef structure.
     */
    RCC_OscInitStruct.OscillatorType = RCC_OSCILLATORTYPE_HSI | RCC_OSCILLATORTYPE_LSE;
    RCC_OscInitStruct.LSEState = RCC_LSE_ON;
    RCC_OscInitStruct.HSIState = RCC_HSI_ON;
    RCC_OscInitStruct.HSICalibrationValue =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;
    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tate = RCC_PLL_NONE;
    if (HAL_RCC_OscConfig(&RCC_OscInitStruct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
    /** Initializes the CPU, AHB and APB buses clocks
     */
    RCC_ClkInitStruct.ClockType = RCC_CLOCKTYPE_HCLK | RCC_CLOCKTYPE_SYSCLK | RCC_CLOCKTYPE_PCLK1 | RCC_CLOCKTYPE_PCLK2;
    RCC_ClkInitStruct.SYSCLKSource = RCC_SYSCLKSOURCE_HSI;
    RCC_ClkInitStruct.AHBCLKDivider = RCC_SYSCLK_DIV1;
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1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1;
    RCC_ClkInitStruct.APB2CLKDivider = RCC_HCLK_DIV1;

    if (HAL_RCC_ClockConfig(&RCC_ClkInitStruct, FLASH_LATENCY_2) != HAL_OK)
    {
        Error_Handler();
    }
}

网友A:
可以试试仅焊接个主控芯片,复位和外围电阻电容,程序清空,看看功耗多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仅焊接个主控芯片,复位和外围电阻电容,程序清空,看看功耗多少。

找到问题了,忘了拔调试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找到问题了,忘了拔调试器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

大佬,为何调试模式下,会增大功耗?该关闭的外设时钟不是都是关闭的吗,接个烧录器为何会有影响?

网友(2024-04-12):
引用 网友B:
大佬,为何调试模式下,会增大功耗?该关闭的外设时钟不是都是关闭的吗,接个烧录器为何会有影响?

在debug模式下芯片不会正确进入低功耗模式,无法休眠,同时调试器也有耗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