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希望能加入USB串口功能

楼主(2024-03-12):
由于我使用的是RTThread, 经常需要用串口终端和ymodem, 而且我自己也开发了使用串口的工具, 希望H7-tool有一个USB串口, 可以在上位机设置USB串口走TTL还是232还是485, 或是直接创建三个USB串口, 分别对应这TTL, 232, 485.

网友:
1、这个就是你需要的,操作TOOL显示屏进入这个选项即可,不过这种CDC串口不是免驱的,后面升级将被淘汰掉,驱动在上位机软件包里面。

2、现在使用TOOL免驱的高速双HID硬件串口,支持TTL, 485,  232。打开我们上位机开箱即用,支持Modbus主从机等。

H7-TOOL的USB转串口TTL,RS232和RS485操作说明,支持3Mbps,支持USB,以太网和WiFi方式,含局域网和外网(2023-12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816

后面升级,这个玩法也将支持桥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

初步实现H7-TOOL高速HID免驱串口桥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,预计下个版本固件发布(2024-01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2521

楼主:
额, 是我眼瞎
那如果未来可不可以实现无线串口和DAP, 不免驱也可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额, 是我眼瞎
那如果未来可不可以实现无线串口和DAP, 不免驱也可以

1、无线串口早就有了,外网都可以用,无线CANFD,无线RTT,无线脱机烧录,无线I2C控制器,无线SPI控制器等等,都是支持局域网和外网的。
H7-TOOL的USB转串口TTL,RS232和RS485操作说明,支持3Mbps,支持USB,以太网和WiFi方式,含局域网和外网(2023-12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816

2、局域网和外网DAP也完成第1步了,后面单步断点调试支持。
H7-TOOL的CMSIS-SVD文件解析操作说明V1.0,直接读取各个IC厂家提供的SVD文件,像MDK,IAR在线调试实时检测外设(2023-12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029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