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ETH时钟信号从哪来的呢

楼主(2024-03-12):
请问一下,stm32F407的RMII模式下的以太网时钟线ETH_RMII_REF_CLK的时钟是由外设提供的呢?还是又STM32自己生成的呢?

网友A:
一般用外部有源晶振提供。

也可以用STM32的MCO生成,不过没有有源晶振效果好。

网友:
PHY芯片需要外部时钟,这个时钟信号要同时给PHY和STM32的ETH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用外部有源晶振提供。

也可以用STM32的MCO生成,不过没有有源晶振效果好。

如果内部MCO提供的话,就是我们自己用MCO对应引脚生成时钟频率后,将该引脚接到ETH_RMII_REF_CLK引脚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内部MCO提供的话,就是我们自己用MCO对应引脚生成时钟频率后,将该引脚接到ETH_RMII_REF_CLK引脚吗? ...

对,要给PHY和芯片都提供时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