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Ozone] Ozone Freertos相关信息无法显示

楼主(2024-03-13):
用Ozone 调试Freertos ,任务的相关状态等显示不出来,是哪里需要配置吗

网友A:
用的什么芯片?目前可以在ozone的安装目录../SEGGER/Ozone/Plugins/OS/下面看到,FreeRTOSPlugin_xxx.js文件,后面xxx名为CM3、CM4、CM7、CA9、CM0、ARM等,意味着目前只支持这几种类型的芯片,假设你是用的RISCV、cortex-M23等类型的芯片就算你用的FreeRTOS,在Ozone里你也是看不到任务的相关状态的,如RISCV32,需要你仿照它的FreeRTOSPlugin_xxx.js文件,手工写个FreeRTOSPlugin_RISCV.js文件放到../SEGGER/Ozone/Plugins/OS/ 路径下才能正常使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芯片?目前可以在ozone的安装目录../SEGGER/Ozone/Plugins/OS/下面看到,FreeRTOSPlugin_xxx.js文 ...

用的stm32F407系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的什么芯片?目前可以在ozone的安装目录../SEGGER/Ozone/Plugins/OS/下面看到,FreeRTOSPlugin_xxx.js文 ...

看着应该支持的

网友:
你的ozone工程文件保存以后,会保存为xxx.jdebug文件(xxx为你保存的名称),用记事本或者vscode文本格式打开这个.jdebug文件,找到void OnProjectLoad (void)函数里,在File.Open函数前面加上 Project.SetOSPlugin ("FreeRTOSPlugin_CM4");这个调用,新版本Ozone会有这个问题是因为点击开启此插件后,自动添加的文本 为Project.SetOSPlugin ("FreeRTOSPlugin"); ozone无法识别到正确的插件导致的。而对于FreeRTOS目前版本的ozone必须指定芯片类型才行,所以自动开启会有问题,必须修改.jdebug文件修改。
void OnProjectLoad (void) {
  //
  // Dialog-generated settings
  //
  ...
  //
  // User settings
  //
  Project.SetOSPlugin ("FreeRTOSPlugin_CM4");
  ...
  File.Open ("...")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