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C语言指针与数组

楼主(2024-03-13):
一个数组里面n个指针,这些指针指向n个别的数组,这n个别的数组是u8 bufx[50]

楼主:
如何定义以及初始化

网友:
不就一一赋值就可以

网友:
n是动态的话,需要你自己分配。

网友:
#include "stdio.h"
/* USER CODE END 0 */
void **argv = NULL;
uint32_t argc = 0;
uint8_t bufx[50] = {0,1,2,3};
uint8_t bufx1[50];
uint8_t bufx2[50];
uint8_t bufx3[50];
uint8_t *tempbuf = NULL;

void add_buffer_to_argv(uint32_t *index, uint8_t *buffer)
{
    *index = *index + 1;
    argv = realloc(argv,sizeof(*argv) * (*index));
    if (argv == NULL) {
        //your error check
    }
    argv[*index-1] = buffer;
}
/**
  * @brief 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.
  * @retval int
  */
int main(void)
{
  /* USER CODE BEGIN 1 */
  add_buffer_to_argv(&argc,bufx);
  add_buffer_to_argv(&argc,bufx1);
  add_buffer_to_argv(&argc,bufx2);
  add_buffer_to_argv(&argc,bufx3);

  for (uint32_t i = 0; i < argc; i ++) {
      tempbuf = argv[i];
  }
}

网友:
如果你知道n的个数的话,就直接。

uint8_t *argv[MAX_ARGS] = {0};
int argc = 0;
argv[argc++] = buffer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