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用dma+空闲中断接收不定长数据丢包问题

楼主(2024-03-13):
有没有高手,最近用stm32与一个模块通讯,通讯协议规定了一帧数据格式,一帧数据包的长度不固定,我就考虑用dma+空闲中断来处理数据,发现这种方法会导致处理过程会丢包,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可以解决丢包问题?

网友:
怎么会丢包呢?一直在用没丢过

网友:
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嘞,我用了dma+空闲中断,出现了不进空闲回调函数的问题,具体原因还不知道,dma数据在搬运满了也不进入回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