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 PLL时钟配置完成后速率比预设少一半

楼主(2024-03-13):
选用 HSE时钟源 晶振是12MHz

分频后 12MHz / 3 * 240 / 2 = 480MHz 为SYSCLK的时钟速度

现在一初始化PLL时钟:HAL_RCC_OscConfig

那么系统的时钟就会变为240MHz,如果不初始化HAL_RCC_OscConfig函数,那么时钟还是正常的。

1. 比如UART3挂载在PCLK1上为120MHz,设置115200波特率后实际波特率变为57600

2.比如main函数中使用只运行while(1){HAL_Delay(500); led_troggle();} 那么led 变为1s电平反转一次,时间变成了原来(500ms)的两倍

3。 如果把PLLN改为480那么时钟就是正常的480MHz 1. 2.遇到的问题正常
     但是SYSCLK不应该是12MHz / 3 * 480 / 2 = 960MHz ???

3.当前库文件是从别的项目一直过来的,假如在原工程中运行的程序时钟正常,不会慢一半。

4.如果原工程配置成bootloader(时钟初始化完毕)然后加载这个工程的app(未作时钟初始化),那么app速度变为原来的一倍,UART3波特率从设置的115200变为57600, HAL_Delay(500) 也会变为1s

用STM32Cubex按照以上时钟配置出来的时钟UART3和HAL_Delay都是正常工作的,没有问题,时间正常。

不知道是什么问题,希望各位大佬答疑解惑

楼主:
图怎么都挂了

楼主:
__HAL_RCC_PLL_PLLSOURCE_CONFIG(RCC_PLLSOURCE_HSE);

RCC_OscInitStruct.HSEState = RCC_HSE_ON;
RCC_OscInitStruct.OscillatorType |= RCC_OSCILLATORTYPE_HSE;
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tate = RCC_PLL_ON;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Source = RCC_PLLSOURCE_HSE;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M = 3;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N = 240;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Q = 20;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P = 2;
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R = 2;
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RGE = RCC_PLL1VCIRANGE_2;
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VCOSEL = RCC_PLL1VCOWIDE;

RCC_OscInitStruct.PLL.PLLFRACN = 0;

if (HAL_RCC_OscConfig(&RCC_OscInitStruct) != HAL_OK)
{
    // Initialization Error
    // __fatal_error("HAL_RCC_OscConfig");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[mw_shl_code=c,true]__HAL_RCC_PLL_PLLSOURCE_CONFIG(RCC_PLLSOURCE_HSE);

RCC_OscInitStruct.HSEState ...

楼主这些设置数值使用CubeMX配置没,时钟树建议统一使用CubeMX配置验证,这样方便,不容易出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