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大佬们,菜鸟问个问题,恒温控制怎么做啊?

楼主(2024-03-13):
公司最近要做一款对温度要求高的产品,恒温控制怎么做误差小啊?麻烦各位大佬指教一下

网友A:
可靠的工业级PID实现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862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靠的工业级PID实现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624&fromuid=58
(出处: 硬 ...

谢谢硬干哥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靠的工业级PID实现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8624&fromuid=58
(出处: 硬 ...

硬汉哥,如果用pid控制恒温,这几个参数怎么填呢?有例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如果用pid控制恒温,这几个参数怎么填呢?有例程吗

PID参数整定是经典问题了,可以上网搜一下 PID参数整定,常用的工程试凑方法像 临界比例法,4/1衰减法等,也可以对系统进行建模然后使用零极点对消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