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JPEG] stm32h7jpeg硬解码图片宽度必须要求是16倍数

楼主(2024-03-14):
图片 屏幕截图 2024-03-14  如果图片宽度不是16倍数,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?

网友A:
没问题

图片204*204:

实测: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

图片204*204:

好的,我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

图片204*204:

屏幕截图 2024-03-14  卡在这了

楼主:
查手册
DMA2D配置错误检测:YCbCr 格式:当选择 YCbCR4:4:4 且像素 (PL) 数与行偏移 LO 之和不是 8 个像素的倍
数时
YCbCr 格式:当选择 YCbCr4:2:2 或 YCbCr4:2:0 且像素 (PL) 数与行偏移 LO 之和不是
16 个像素的倍数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