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H7是否自带有USMART类似的功能?

楼主(2024-03-14):
H7是否自带有USMART类似的功能?如题,就rt-thread 的finish这种

网友A:
LUA小程序就行,功能更强大。

LUA脚本的好处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注册的一批API(任何API都可以注册),实现各种小程序,不再限制Flash里面已经下载的程序,就跟手机安装APP差不多,支持在线调试运行,支持离线运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LUA小程序就行,功能更强大。

LUA脚本的好处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注册的一批API(任何API都可以注册),实现 ...

好的,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