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 串口助手不能操作PC上com口?

楼主(2024-03-14):
试了一下H7-Tool 串口,只支持默认硬件串口1,串口2,lua示例上看直接操作的是Tool 硬件的uart收发。

现在我们有一个成品设备,可以USB 直连PC, 出一个现成的com口用于调试,
但H7-Tool 没有普通串口助手的功能,就完全派不上用场,lua脚本也不能用。这完全没有体现出H7-Tool 和 lua脚本的潜力。

是否有计划,把现在的硬件串口1,串口2在PC虚拟成com口,H7-Tool 上位机直接操作com口,这样也能兼容PC上其他com

或者分开,先加一个真正的串口助手支持PC上com也行!

网友A:
1、这个就是你需要的,操作TOOL显示屏进入这个选项即可,专用于各种通用串口助手的,不过这种CDC串口不是免驱的,后面升级将被淘汰掉,驱动在上位机软件包里面。

2、现在使用TOOL免驱的高速双HID硬件串口,支持TTL, 485,  232。打开我们上位机开箱即用,支持Modbus主从机等。

H7-TOOL的USB转串口TTL,RS232和RS485操作说明,支持3Mbps,支持USB,以太网和WiFi方式,含局域网和外网(2023-12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816

后面升级,这个玩法也将支持桥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

初步实现H7-TOOL高速HID免驱串口桥接各种第3方串口软件,预计下个版本固件发布(2024-01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252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个就是你需要的,操作TOOL显示屏进入这个选项即可,专用于各种通用串口助手的,不过这种CDC串口不是免 ...

没太搞明白这个桥接?是把TOOL的高速CDC ,分享给另外一个COM口,供其他串口助手使用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太搞明白这个桥接?是把TOOL的高速CDC ,分享给另外一个COM口,供其他串口助手使用?

1、CDC不用桥接,这个就是通用的串口助手玩法,你操作显示屏进入,安装驱动就可以用了。就跟淘宝买的串口线一样,一个东西,他们都是USB CDC类。

2、桥接的是我们搞得HID免驱高速串口,这样局域网和外网都可以玩了,USB,WiFi和以太网都能用。

这里用到了一个开源组件com0com,这个组件非常强,通过它,任何电脑端的软件都可以桥接到串口助手上输出和输入,你可以搜索关键词com0com了解下玩法。

楼主:
研究了一下com0com, 再说一下我的理解,看下对不

com2com 会生成一个com pair ,桥接时,一个通过HID默认接tool 内部的硬件串口0/1,另外一个暴露给第三方串口工具使用。实际上相当于把硬件串口0,1生成了免驱的com口

网友:
期待发布啊,这个桥接串口真的很有用,如果外接虚拟串口屏调试的话会很有用。

网友:
com0com 配合 hub4com 可以实现 任意串口桥接
我批处理实现 com15硬件串口和11,10,36 虚拟串口互相收发共享数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