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wIP] paho mqtt发起connect被阻塞

楼主(2024-03-15):
请教大家一个问题:
lwip版本:2.1.3
lwip_connect在执行多次连接失败以后阻塞在下图这个位置

debug 日志如下图,lwip也是有正常close的过程,按理说不应该出现下图最后一行的out of memory in pool···: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连接失败后没有正常释放之前申请的内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