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请教一下AppWizard生成项目资源太大造成stm32空间不够有什好的方式可以解决

楼主(2024-03-15):
在AppWizard生成的AppWizard资源太大,尝试使用AppWizard资源放在SD卡上,但是即使移植了文件访问相关的代码任然不能将AppWizard与SD卡建立联系(fatfs与AppWizard小工程均实验过可正常使用),请问目前是否有好的方式可解决这上述AppWizard与SD卡资源链接问题,或是还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解决AppWizard生成的资源过大的问题。请大家指教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1、一个就是用AppWizard原装的SD卡访问操作方法,就是这个现在研究的人还太少。
2、之前经典emWin的字库图库存储方式,这个是可行的,

网友B:
没有裁剪字体吧,AppWizard如果只是页面里的东西都不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一个就是用AppWizard原装的SD卡访问操作方法,就是这个现在研究的人还太少。
2、之前经典emWin的字库图 ...

1,我尝试使用AppWizard原装的SD卡的例程,它使用的是emfile文件系统,我把文件系统改为了fatfs,然后把接口替换成了fatfs,结果访问失败,后续再去研究一下emfile
2,经典emwin字库的方式确实可行,但是使用AppWizard生成的界面确实好看且易操作,包括里面支持的各种各样的字体,还有他的信号槽关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裁剪字体吧,AppWizard如果只是页面里的东西都不大的

裁剪字体的意思是,把用AppWizard要使用到字体的地方用字符代替,然后在从存储设备如sd以字库的方式加载并替换这些字符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1,我尝试使用AppWizard原装的SD卡的例程,它使用的是emfile文件系统,我把文件系统改为了fatfs,然后把 ...

后面有必要研究下AppWizard的字库和图库是经典配置方式接管的用法

网友:
可以把你的demo发上来看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