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] 为什么自协商一直超时呢

楼主(2024-03-15):
用的8201芯片,读8201ID,复位均无问题,自协商时一直超时,用示波器查8201的MDI 3、4角结果发现其一直没有电平变化,(我用的RMII模式,REF时钟输出为50M未发现问题),自协商超时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

网友A:
这种情况下,可以考虑强制100M或者10M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下,可以考虑强制100M或者10M试试。

上周放假前查出来了,那个网线有问题,我换了网线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