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eclipse编译代码量比MDK5大

楼主(2024-03-15):
相同的代码,优化等级都选择不优化,eclipse编译代码比MDK5多了3K多字节,是有什么地方没设置好吗?

网友A:
这个AC6最强

【测试帖】比较IAR,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(2019-04-06更新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3102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AC6最强

【测试帖】比较IAR,MDK的AC5和AC6以及Embedded Studio的CLANG和GCC编译HAL库性能(2019-04 ...

项目要使用eclipse,代码量差异挺大,疑惑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项目要使用eclipse,代码量差异挺大,疑惑

不要使用打印函数,Eclipse的打印函数大的要死

网友C:
开的优化级别不一样把,另外GCC 生成的大一些 很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要使用打印函数,Eclipse的打印函数大的要死

没有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开的优化级别不一样把,另外GCC 生成的大一些 很正常

优化级别都选的 O0,不优化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优化级别都选的 O0,不优化

适当开一些优化吧,O1,O2都没什么关系的

网友:
我很喜欢KEIL的一些特性。
比如可以单独指定某些源文件的优化等级,可以编译优化在调试中不需要关心的那些文件,而需要打断点的源文件可以保持不优化方便在线调试。这在KEIL上操作非常容易简单

网友:
即使是同一个编译器,编译器的版本不一样或者优化级别不一样生成的执行代码也不一样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