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ART] 求助硬汉大佬关于串口速度问题

楼主(2024-03-15):
使用stm32h743串口速度可以达到5Mbps,电脑上使用沁恒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发数据,我想问下,自己开发上位机的话,使用什么方案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数据不丢失?

QT?
pyQT?

网友A:
找个电脑端好用的串口类驱动就行。

网友B:
QT自带的串口通信库好像不支持高波特率,要第三方库才行
不过具体也不太清楚,是一个写上位机的同事跟我说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QT自带的串口通信库好像不支持高波特率,要第三方库才行
不过具体也不太清楚,是一个写上位机的同事跟我说 ...

啥库能支持高波特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个电脑端好用的串口类驱动就行。

matlab不知道行不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matlab不知道行不行

matlab的高波特率不行,不好实时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