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429+LTDC+SDRAM+天马屏幕RGB888,显示出现线条

楼主(2024-03-15):
采用F429++LTDC+SDRAM+天马屏幕RGB888,屏幕采用的是DE模式,使用水平梯度函数GUI_DrawGradientRoundedH(0, 0, 480, 272, 0, GUI_RED, GUI_BLUE)绘制显示出现线条;但是垂直梯度函数GUI_DrawGradientRoundedV(0, 0, 480, 272, 0, GUI_RED, GUI_BLUE);没有出现线条,这是怎么回事呢,兄弟们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?

尝试配置了RGB565模式和RGB888模式都会出现线条的问题,而且显示图片会出现毛刺;用示波器测量时序也没发现问题。

注:天马屏幕 TM043NDSP01

垂直渐变没有线条问题

垂直渐变没有线条问题

水平渐变没有线条问题

水平渐变没有线条问题

网友A:
不使用GUI,裸机单独刷几个单色,是不是正常。如果正常,可能你的GUI移植有点问题,可以试试GUIConf.c文件的动态内存使用内部RAM试试。

楼主(2024-04-20):
引用 网友A:
不使用GUI,裸机单独刷几个单色,是不是正常。如果正常,可能你的GUI移植有点问题,可以试试GUIConf.c文件 ...

谢谢硬汉哥!!!

和像素时钟极性有关系,改了反方输入就可以正常显示了;

这个设置我看网上一般选择Normal Input,但是在我的这块屏幕中确是反的,而且也没有在屏幕手册中看到这部分的内容,苦恼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哥!!!

和像素时钟极性有关系,改了反方输入就可以正常显示了;

这个极性问题,之前我也记录了。

F429驱动TFT裸屏时LTDC时序配置说明(以V6的7寸驱动为例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85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