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问题解答] H7-TOOL 烧写外部flash

楼主(2024-03-16):
使用STM32G070烧写外部FLASH W25Q64,按照教程操作后,出现“整片擦除失败”的问题

使用相同的烧录算法,J-Flash是可以成功擦除整片的,如图

请教如何解决

网友:
1、对于自制的外置Flash烧录算法文件,要保证你这个算法文件在MDK下可以正常使用才行,JLINK下正常不行。
2、整片擦除的对勾去掉,这样就是扇区擦除,看看正常,扇区擦除正常就行。

还是有问题的话,加我QQ512464265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