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佬咨询一下就是netxduo-6.4.1_rel包中的nx_stm32_eth_driver.c是自己写的还是自带的啊?

楼主(2024-03-16):
各位大哥 ,我想问图片中这个是自己写的嘛?

网友A:
STM32的话,是ST提供好的,不用自己写,唯一要修改的就是,如果用的PHY芯片不同,微调下即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的话,是ST提供好的,不用自己写,唯一要修改的就是,如果用的PHY芯片不同,微调下即可

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,这个文件在哪里找,因为我看您之前的那个工程里面的nx_stm32_eth_driver.c 是有的,我就直接拿过去复制过去用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,这个文件在哪里找,因为我看您之前的那个工程里面的nx_stm32_eth_driver.c 是有的, ...

使用STM32CubeMX生成即可,或者使用STM32的各个系列AZURE软件包也可以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硬汉哥,我想问一下,这个文件在哪里找,因为我看您之前的那个工程里面的nx_stm32_eth_driver.c 是有的, ...

去st的GitHub中找对应的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去st的GitHub中找对应的即可。

你好,请问可以发一个st的GitHub链接吗,谢谢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