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s2010谁用过,怎么搭建QT,

楼主(2024-03-17):
vs2010谁用过,怎么搭建QT
一个QT试了,几个下载好多,反正 是不行,不知道哪错了,哪个师傅有经验,给推荐一下

网友:
没用VS搭建过,一直直接使用的QT Creator

网友:
1. 安装qt,在线或者离线版本安装方式都可以。
2. 确保安装过程中选中至少一个visual studio的编译版本。
3. 安装vs2022, 菜单“扩展”->“管理扩展”,然后右上角搜索框输入qt,安装那个qt visual studio tools。
4. 安装完侯,重启VS,在“工具”中找到安装的qt tool。

https://doc.qt.io/qtvstools/qtvstools-how-to-install.html
https://doc.qt.io/qtvstools/qtvstools-how-to-add-qt-versions.html

楼主:
谢谢了我直接下qt吧反正都得下来很大一个文件

网友:
qt,都很大,vs也很大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