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ARM DSP精度问题

楼主(2024-03-17):
使用ARM的DSP库计算sin,速度确实很快,但是随着输入不断增加,误差越来越大,有大佬知道怎么处理吗?

网友A:
不让输入一直增加,可以预先对输入取2pi的余数,再试一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让输入一直增加,可以预先对输入取2pi的余数,再试一试

dsp实现已经对输入做了相关处理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dsp实现已经对输入做了相关处理了

DSP库的三角函数是查表法实现的,所以精度不行。这个帖子里面的提纲图贴了个速度比较。

DSP视频教程第8期:DSP库三角函数,C库三角函数和硬件三角函数的性能比较,以及与Matlab的精度比较(2022-06-0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 ... 267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SP库的三角函数是查表法实现的,所以精度不行。这个帖子里面的提纲图贴了个速度比较。

DSP视频教程第 ...

感谢大佬

楼主:
结贴:主要误差是由于数据大可以后,精度变低,在做浮点数计算过程中精度也会损失越来越大,导致最后的查表出现问题,可以通过将浮点数乘以一个较大数转成整数,计算完后在转为浮点数,但是解决不了问题,只是将出现较大误差的阈值后移而已

网友C:
“数据大可以”这个是什么意思,大于1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“数据大可以”这个是什么意思,大于1吗

打错字,数据过大的意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