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请教下用什么方式写图片字库文件到SPIFLASH里面去?

楼主(2024-03-18):
请教下  现在是MCU+外部QSPIFLASH(文件系统fatFS),外部FLASH存储大量图片 字库文件,板子上没有SD卡也没WIFI模块,怎么将大量数据写入外部FLASH去呢,如果用KEIL+FLM算法写入,烧录文件很大占用时间过长,同时烧录也很容易出错要重复烧录,

谢谢!

网友A:
将MCU+USB虚拟成U盘 然后直接在电脑上,拖拽

网友B:
用串口助手直接写啊,当然32内部要有串口到FLASH的编程接口程序。用.BIN的二进制就行。

网友C:
也可以直接SPI接口方式烧录。

H7-TOOL通过SPI接口脱机烧录SPI Flash操作说明,支持1拖4(2021-07-24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7035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也可以直接SPI接口方式烧录。

这种方式好像只能烧录HEX文件,不能烧录图片这种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种方式好像只能烧录HEX文件,不能烧录图片这种吧

任何文件就可以,本质都是二进制,修改后缀为bin即可。

或者使用此贴软件可以方便合并各种类型字库和图库。

用 C++ Builder XE7 开发的 文件合并助手。用来合并图片,字库等文件非常方便(2021-04-25升级至V0.3)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27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MCU+USB虚拟成U盘 然后直接在电脑上,拖拽

没有引出USB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串口助手直接写啊,当然32内部要有串口到FLASH的编程接口程序。用.BIN的二进制就行。

这种也可以,但是批量的时候麻烦

网友D:
我是自己设计一个只读的文件系统,再设计一个PC小程序生成FS镜像,把这个镜像写到flash就行了。

网友:
用专门的flash离线烧录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是自己设计一个只读的文件系统,再设计一个PC小程序生成FS镜像,把这个镜像写到flash就行了。

能共享下不呢 谢谢

网友:
32单片机,一般都有 USB Full speed PHY的 不过要写程序 D+ D- 两根线直接接到 单片机对应管脚上

网友:
你是不是缺一个工具,打包合并要烧录的外部文件,并让工具提供外部镜像文件中变量的绝对地址。
烧录固然慢,但静态文件并不是经常要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