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249+LAN8720A 内网TCP反而不如外网中转

楼主(2024-03-18):
系列问题
前情提要:
STM32F429+LAN8720A 部分老式交换机网口灯不亮
千兆交换机LAN8720A手动协商只能到10M

目前情况:STM32F429+LAN8742成功让测试环境和生产环境自动协商到100M全双工。

但是出现新的情况了,测试环境100M全双工下通过TCP上传EMMC中文件到服务器能达到3MB/s,生产环境也是100M全双工但是速度低到0.15MB/s
要知道之前STM32F249+LAN8720A之前生产环境只能手动协商到10M的情况下这个上传速度也在0.8MB/s,换了LAN8742到100M反而速度降低了,程序未进行改动。

然后各种排查,整理如下:
序号
芯片 环境网络
设备请求到服务器路径
结果
LAN8720A 测试环境自动协商 100M全双工
内网不同网段
3.2MB/s
LAN8720A 生产环境手动协商 10M全双工内网不同网段
0.8MB/s
LAN8742
测试环境自动协商 100M全双工内网不同网段
3.2MB/s
LAN8742生产环境自动协商 100M全双工内网不同网段0.15MB/s
LAN8742
测试环境自动协商 100M全双工将服务端口穿透到阿里云服务器端口
1.5MB/s
LAN8742
生产环境自动协商 100M全双工将服务端口内网穿透到阿里云服务器端口
1.5MB/s

5和6的1.5MB/s应该是受限于阿里云服务器。

通过4和6的结果比对 是不是能看出是在生产环境 设备到服务器之间 TCP传输有问题?

我用的
#define MEM_SIZE (1024 * 20)
#define TCP_MSS 1460
#define TCP_SND_BUF TCP_MSS*12
lwip其他配置没做大的改动

程序里面是
while(文件未结束) {
 uint32_t size = tcp_sndbuf();
  while(size==0)  {
    size = tcp_sndbuf();
  }
  // 文件中读取size大小内容

  f_read(size_buf);
  // 发送tcp_write

  tcp_write(tcp_buf);

}

生产环境实际是1000M的,测试都没问题的,也问过对方网管,内网之间未做限制。
现在就是奇怪第4组这个生产环境实际操作才0.15MB/s?内网之间传输反而不如阿里云服务器走外网再中转一层

大佬有没有什么思路?

网友A:
寄存器有些区别

/*
 * Copyright (c) 2013-2018 Arm Limited. All rights reserved.
 *
 * SPDX-License-Identifier: Apache-2.0
 *
 *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, Version 2.0 (the License); you may
 *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.
 *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
 *
 * [url]www.apache.org/licenses/LICENSE-2.0[/url]
 *
 *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, software
 *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, WITHOUT
 *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,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.
 *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
 *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.
 *
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*
 * $Date:        25. May 2018
 * $Revision:    V6.2
 *
 * Project:      Ethernet Physical Layer Transceiver (PHY)
 *               Definitions for LAN8720
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
#ifndef __PHY_LAN8720_H
#define __PHY_LAN8720_H

#include "Driver_ETH_PHY.h"

/* Basic Registers */
#define REG_BMCR            0x00        /* Basic Mode Control Register       */
#define REG_BMSR            0x01        /* Basic Mode Status Register        */
#define REG_PHYIDR1         0x02        /* PHY Identifier 1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PHYIDR2         0x03        /* PHY Identifier 2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ANAR            0x04        /* Auto-Negotiation Advertisement    */
#define REG_ANLPAR          0x05        /* Auto-Neg. Link Partner Ability    */
#define REG_ANER            0x06        /* Auto-Neg. Expansion Register      */

/* LAN8720 PHY Extended Registers */
#define REG_MCSR            0x11        /* Mode Control/Status Register      */
#define REG_SR              0x12        /* Special Modes Register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SECR            0x1A        /* Syytem Error Counter Register     */
#define REG_CSIR            0x1B        /* Control/Status Indication Register*/
#define REG_ISR             0x1D        /* Interrupt Source Register         */
#define REG_IMR             0x1E        /*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PSCSR           0x1F        /* PHY Special Ctrl/Status Register  */

/* Basic Mode Control Register */
#define BMCR_RESET          0x8000      /* Software Reset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MCR_LOOPBACK       0x4000      /* Loopback 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MCR_SPEED_SEL      0x2000      /* Speed Select (1=100Mb/s)          */
#define BMCR_ANEG_EN        0x1000      /* Auto Negotiation Enable           */
#define BMCR_POWER_DOWN     0x0800      /* LAN8700 Power Down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MCR_ISOLATE        0x0400      /* Isolate Media interface           */
#define BMCR_REST_ANEG      0x0200      /* Restart Auto Negotiation          */
#define BMCR_DUPLEX         0x0100      /* Duplex Mode (1=Full duplex)       */
#define BMCR_COL_TEST       0x0080      /* Enable Collision Test             */

/* Basic Status Register */
#define BMSR_100B_T4        0x8000      /* 100BASE-T4 Capable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MSR_100B_TX_FD     0x4000      /* 100BASE-TX Full Duplex Capable    */
#define BMSR_100B_TX_HD     0x2000      /* 100BASE-TX Half Duplex Capable    */
#define BMSR_10B_T_FD       0x1000      /* 10BASE-T Full Duplex Capable      */
#define BMSR_10B_T_HD       0x0800      /* 10BASE-T Half Duplex Capable      */
#define BMSR_ANEG_COMPL     0x0020      /* Auto Negotiation Complete         */
#define BMSR_REM_FAULT      0x0010      /* Remote Fa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MSR_ANEG_ABIL      0x0008      /* Auto Negotiation Ability          */
#define BMSR_LINK_STAT      0x0004      /* Link Status (1=established)       */
#define BMSR_JABBER_DET     0x0002      /* Jaber Detect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MSR_EXT_CAPAB      0x0001      /* Extended Capability               */

/* PHY Identifier Registers */
#define PHY_ID1             0x0007      /* LAN8720 Device Identifier MSB    */
#define PHY_ID2             0xC0F0      /* LAN8720 Device Identifier LSB    */

/* PHY Special Control/Status Register */
#define PSCSR_AUTODONE      0x1000      /* Auto-negotiation is done          */
#define PSCSR_DUPLEX        0x0010      /* Duplex Status (1=Full duplex)     */
#define PSCSR_SPEED         0x0004      /* Speed10 Status (1=10MBit/s)       */

/* PHY Driver State Flags */
#define PHY_INIT            0x01U       /* Driver initialized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PHY_POWER           0x02U       /* Driver power is on                */

/* PHY Driver Control Structure */
typedef struct phy_ctrl {
  ARM_ETH_PHY_Read_t  reg_rd;           /* PHY register read function        */
  ARM_ETH_PHY_Write_t reg_wr;           /* PHY register write function       */
  uint16_t            bmcr;             /* BMCR register value               */
  uint8_t             flags;            /* Control flags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uint8_t             rsvd;             /* Reserv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} PHY_CTRL;

#endif /* __PHY_LAN8720_H */

/*
 * Copyright (c) 2013-2019 Arm Limited. All rights reserved.
 *
 * SPDX-License-Identifier: Apache-2.0
 *
 * Licensed under the Apache License, Version 2.0 (the License); you may
 *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License.
 *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
 *
 * [url]www.apache.org/licenses/LICENSE-2.0[/url]
 *
 * Unless required by applicable law or agreed to in writing, software
 * distributed under the License is distributed on an AS IS BASIS, WITHOUT
 * WARRANTIES OR CONDITIONS OF ANY KIND, either express or implied.
 * See the License for the specific language governing permissions and
 * limitations under the License.
 *
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*
 * $Date:        6. May 2019
 * $Revision:    V1.3
 *
 * Project:      Ethernet Physical Layer Transceiver (PHY)
 *               Definitions for LAN8742A
 *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*/

#ifndef __PHY_LAN8742A_H
#define __PHY_LAN8742A_H

#include "Driver_ETH_PHY.h"

/* Basic Registers */
#define REG_BCR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/* Basic Control Register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BSR             1           /* Basic Status Register             */

/* Extended Registers */
#define REG_PHYIDR1         2           /* PHY Identifier 1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PHYIDR2         3           /* PHY Identifier 2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ANAR            4           /* Auto-Negotiation Advertisement    */
#define REG_ANLPAR          5           /* Auto-Neg. Link Partner Ability    */
#define REG_ANER            6           /* Auto-Neg. Expansion Register      */
#define REG_ANEG_NP_TX      7           /* Auto-Neg. Next Page Tx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ANEG_NP_RX      8           /* Auto-Neg. Next Page Rx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MMD_ACCES_CTRL  13          /* MMD Access Control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MMD_ACCES_AD    14          /* MMD Access Address/Data           */

/* Vendor-specific Registers */
#define REG_MCSR            17          /* Mode Control/Status Register      */
#define REG_SPEC_MODE       18          /* Special Modes Register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TDR_PAT_DEL     24          /* TDR Patterns/Delay Control Reg.   */
#define REG_TDR_CTRL_STAT   25          /* TDR Control/Status Register       */
#define REG_SEC             26          /* System Error Counter Register     */
#define REG_SC_SI           27          /* Specifal Control/Status Indication*/
#define REG_CABLE_LEN       28          /* Cable Length Register  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ISF             29          /* Interrupt Source Flag Register    */
#define REG_IM              30          /*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          */
#define REG_PSCS            31          /* PHY Special Ctrl/Status Register  */

/* Basic Control Register */
#define BCR_RESET           0x8000      /* Software Reset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CR_LOOPBACK        0x4000      /* Loopback mode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CR_SPEED_SEL       0x2000      /* Speed Select (1=100Mb/s)          */
#define BCR_ANEG_EN         0x1000      /* Auto Negotiation Enable           */
#define BCR_POWER_DOWN      0x0800      /* Power Down (1=power down mode)    */
#define BCR_ISOLATE         0x0400      /* Isolate Media interface           */
#define BCR_REST_ANEG       0x0200      /* Restart Auto Negotiation          */
#define BCR_DUPLEX          0x0100      /* Duplex Mode (1=Full duplex)       */
#define BCR_COL_TEST        0x0080      /* Enable Collision Test             */

/* Basic Status Register */
#define BSR_100B_T4         0x8000      /* 100BASE-T4 Capable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SR_100B_TX_FD      0x4000      /* 100BASE-TX Full Duplex Capable    */
#define BSR_100B_TX_HD      0x2000      /* 100BASE-TX Half Duplex Capable    */
#define BSR_10B_T_FD        0x1000      /* 10BASE-T Full Duplex Capable      */
#define BSR_10B_T_HD        0x0800      /* 10BASE-T Half Duplex Capable      */
#define BSR_100B_T2_FD      0x0400      /* 1000BASE-T2 Full Duplex Capable   */
#define BSR_100B_T2_HD      0x0200      /* 1000BASE-T2 Half Duplex Capable   */
#define BSR_EXTENDED_STAT   0x0100      /* Extended Status in register 15    */
#define BSR_ANEG_COMPL      0x0020      /* Auto Negotiation Complete         */
#define BSR_REM_FAULT       0x0010      /* Remote Fa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SR_ANEG_ABIL       0x0008      /* Auto Negotiation Ability          */
#define BSR_LINK_STAT       0x0004      /* Link Status (1=link us up)        */
#define BSR_JABBER_DET      0x0002      /* Jabber Detect     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BSR_EXT_CAPAB       0x0001      /* Extended Capabilities             */

/* PHY Identifier Registers */
#define PHY_ID1             0x0007      /* LAN8742A Device Identifier MSB    */
#define PHY_ID2             0xC130      /* LAN8742A Device Identifier LSB    */

/* PHY Special Control/Status Register */
#define PSCS_AUTODONE       0x1000      /* Auto-negotiation is done          */
#define PSCS_DUPLEX         0x0010      /* Duplex Status (1=Full duplex)     */
#define PSCS_SPEED          0x0004      /* Speed10 Status (1=10MBit/s)       */

/* PHY Driver State Flags */
#define PHY_INIT              0x01U     /* Driver initialized                */
#define PHY_POWER             0x02U     /* Driver power is on                */

/* PHY Driver Control Structure */
typedef struct phy_ctrl {
  ARM_ETH_PHY_Read_t  reg_rd;           /* PHY register read function        */
  ARM_ETH_PHY_Write_t reg_wr;           /* PHY register write function       */
  uint16_t            bcr;              /* BCR register value                */
  uint8_t             flags;            /* Control flags                     */
  uint8_t             rsvd;             /* Reserve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} PHY_CTRL;

#endif /* __PHY_LAN8742A_H *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寄存器有些区别

我一直要的cubemx生成的这个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file    lan8742.h
  * @author  MCD Application Team
  * @brief   This file contains all the functions prototypes for the
  *          lan8742.c PHY driver.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attention
  *
  * <h2><center>&copy; Copyright (c) 2017 STMicroelectronics.
  * All rights reserved.</center></h2>
  *
  *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-Clause license,
  * the "License";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
  * License.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:
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pensource.org/licenses/BSD-3-Clause
  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/

/*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fndef LAN8742_H
#define LAN8742_H

#ifdef __cplusplus
 extern "C" {
#endif

/* Includ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#include <stdint.h>

/** @addtogroup BSP
  * @{
  */

/** @addtogroup Component
  * @{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
  * @{
  */
/* Exported constant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 @defgroup LAN8742_Exported_Constants LAN8742 Exported Constants
  * @{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Registers_Mapping LAN8742 Registers Mapping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BCR      ((uint16_t)0x0000U)
#define LAN8742_BSR      ((uint16_t)0x0001U)
#define LAN8742_PHYI1R   ((uint16_t)0x0002U)
#define LAN8742_PHYI2R   ((uint16_t)0x0003U)
#define LAN8742_ANAR     ((uint16_t)0x0004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   ((uint16_t)0x0005U)
#define LAN8742_ANER     ((uint16_t)0x0006U)
#define LAN8742_ANNPTR   ((uint16_t)0x0007U)
#define LAN8742_ANNPRR   ((uint16_t)0x0008U)
#define LAN8742_MMDACR   ((uint16_t)0x000DU)
#define LAN8742_MMDAADR  ((uint16_t)0x000EU)
#define LAN8742_ENCTR    ((uint16_t)0x0010U)
#define LAN8742_MCSR     ((uint16_t)0x0011U)
#define LAN8742_SMR      ((uint16_t)0x0012U)
#define LAN8742_TPDCR    ((uint16_t)0x0018U)
#define LAN8742_TCSR     ((uint16_t)0x0019U)
#define LAN8742_SECR     ((uint16_t)0x001AU)
#define LAN8742_SCSIR    ((uint16_t)0x001BU)
#define LAN8742_CLR      ((uint16_t)0x001CU)
#define LAN8742_ISFR     ((uint16_t)0x001DU)
#define LAN8742_IMR      ((uint16_t)0x001EU)
#define LAN8742_PHYSCSR  ((uint16_t)0x001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BC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BC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BCR_SOFT_RESET     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BCR_LOOPBACK           ((uint16_t)0x4000U)
#define LAN8742_BCR_SPEED_SELECT       ((uint16_t)0x2000U)
#define LAN8742_BCR_AUTONEGO_EN        ((uint16_t)0x1000U)
#define LAN8742_BCR_POWER_DOWN         ((uint16_t)0x0800U)
#define LAN8742_BCR_ISOLATE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400U)
#define LAN8742_BCR_RESTART_AUTONEGO   ((uint16_t)0x0200U)
#define LAN8742_BCR_DUPLEX_MODE        ((uint16_t)0x0100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BS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BS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BSR_100BASE_T4   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BSR_100BASE_TX_FD    ((uint16_t)0x4000U)
#define LAN8742_BSR_100BASE_TX_HD    ((uint16_t)0x2000U)
#define LAN8742_BSR_10BASE_T_FD      ((uint16_t)0x1000U)
#define LAN8742_BSR_10BASE_T_HD      ((uint16_t)0x0800U)
#define LAN8742_BSR_100BASE_T2_FD    ((uint16_t)0x0400U)
#define LAN8742_BSR_100BASE_T2_HD    ((uint16_t)0x0200U)
#define LAN8742_BSR_EXTENDED_STATUS  ((uint16_t)0x0100U)
#define LAN8742_BSR_AUTONEGO_CPLT    ((uint16_t)0x0020U)
#define LAN8742_BSR_REMOTE_FAULT     ((uint16_t)0x0010U)
#define LAN8742_BSR_AUTONEGO_ABILITY ((uint16_t)0x0008U)
#define LAN8742_BSR_LINK_STATUS      ((uint16_t)0x0004U)
#define LAN8742_BSR_JABBER_DETECT    ((uint16_t)0x0002U)
#define LAN8742_BSR_EXTENDED_CAP     ((uint16_t)0x0001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PHYI1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PHYI1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PHYI1R_OUI_3_18           ((uint16_t)0xFFF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PHYI2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PHYI2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PHYI2R_OUI_19_24          ((uint16_t)0xFC00U)
#define LAN8742_PHYI2R_MODEL_NBR          ((uint16_t)0x03F0U)
#define LAN8742_PHYI2R_REVISION_NBR       ((uint16_t)0x000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ANA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ANA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ANAR_NEXT_PAGE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REMOTE_FAULT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200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PAUSE_OPERATION         ((uint16_t)0x0C0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PO_NOPAUSE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PO_SYMMETRIC_PAUSE      ((uint16_t)0x040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PO_ASYMMETRIC_PAUSE     ((uint16_t)0x080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PO_ADVERTISE_SUPPORT    ((uint16_t)0x0C0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100BASE_TX_FD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10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100BASE_TX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8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10BASE_T_FD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4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10BASE_T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20U)
#define LAN8742_ANAR_SELECTOR_FIELD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ANLPA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ANLPA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ANLPAR_NEXT_PAGE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REMOTE_FAULT         ((uint16_t)0x200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PAUSE_OPERATION      ((uint16_t)0x0C0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PO_NOPAUSE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PO_SYMMETRIC_PAUSE   ((uint16_t)0x040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PO_ASYMMETRIC_PAUSE  ((uint16_t)0x080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PO_ADVERTISE_SUPPORT ((uint16_t)0x0C0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100BASE_TX_FD        ((uint16_t)0x010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100BASE_TX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8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10BASE_T_FD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4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10BASE_T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20U)
#define LAN8742_ANLPAR_SELECTOR_FIELD       ((uint16_t)0x000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ANE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ANE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ANER_RX_NP_LOCATION_ABLE    ((uint16_t)0x0040U)
#define LAN8742_ANER_RX_NP_STORAGE_LOCATION ((uint16_t)0x0020U)
#define LAN8742_ANER_PARALLEL_DETECT_FAULT  ((uint16_t)0x0010U)
#define LAN8742_ANER_LP_NP_ABLE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8U)
#define LAN8742_ANER_NP_ABLE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4U)
#define LAN8742_ANER_PAGE_RECEIVED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2U)
#define LAN8742_ANER_LP_AUTONEG_ABLE        ((uint16_t)0x0001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ANNPT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ANNPT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ANNPTR_NEXT_PAGE     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ANNPTR_MESSAGE_PAGE      ((uint16_t)0x2000U)
#define LAN8742_ANNPTR_ACK2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1000U)
#define LAN8742_ANNPTR_TOGGLE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800U)
#define LAN8742_ANNPTR_MESSAGGE_CODE     ((uint16_t)0x07F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ANNPR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ANNPR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ANNPTR_NEXT_PAGE     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ANNPRR_ACK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4000U)
#define LAN8742_ANNPRR_MESSAGE_PAGE      ((uint16_t)0x2000U)
#define LAN8742_ANNPRR_ACK2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1000U)
#define LAN8742_ANNPRR_TOGGLE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800U)
#define LAN8742_ANNPRR_MESSAGGE_CODE     ((uint16_t)0x07F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MMDAC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MMDAC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MMDACR_MMD_FUNCTION       ((uint16_t)0xC000U)
#define LAN8742_MMDACR_MMD_FUNCTION_ADDR  ((uint16_t)0x0000U)
#define LAN8742_MMDACR_MMD_FUNCTION_DATA  ((uint16_t)0x4000U)
#define LAN8742_MMDACR_MMD_DEV_ADDR       ((uint16_t)0x001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ENCT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ENCT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ENCTR_TX_ENABLE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TX_TIMER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60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TX_TIMER_1S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TX_TIMER_768MS        ((uint16_t)0x20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TX_TIMER_512MS        ((uint16_t)0x40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TX_TIMER_265MS        ((uint16_t)0x60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RX_ENABLE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10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RX_MAX_INTERVAL       ((uint16_t)0x0C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RX_MAX_INTERVAL_64MS  ((uint16_t)0x00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RX_MAX_INTERVAL_256MS ((uint16_t)0x04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RX_MAX_INTERVAL_512MS ((uint16_t)0x08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RX_MAX_INTERVAL_1S    ((uint16_t)0x0C00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EX_CROSS_OVER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2U)
#define LAN8742_ENCTR_EX_MANUAL_CROSS_OVER  ((uint16_t)0x0001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MCS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MCS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MCSR_EDPWRDOWN        ((uint16_t)0x2000U)
#define LAN8742_MCSR_FARLOOPBACK      ((uint16_t)0x0200U)
#define LAN8742_MCSR_ALTINT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40U)
#define LAN8742_MCSR_ENERGYON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2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SM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SM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SMR_MODE       ((uint16_t)0x00E0U)
#define LAN8742_SMR_PHY_ADDR   ((uint16_t)0x001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TPDC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TPDC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TPDCR_DELAY_IN   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TPDCR_LINE_BREAK_COUNTER       ((uint16_t)0x7000U)
#define LAN8742_TPDCR_PATTERN_HIGH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FC0U)
#define LAN8742_TPDCR_PATTERN_LOW   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3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TCS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TCS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TCSR_TDR_ENABLE       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TCSR_TDR_AD_FILTER_ENABLE ((uint16_t)0x4000U)
#define LAN8742_TCSR_TDR_CH_CABLE_TYPE    ((uint16_t)0x0600U)
#define LAN8742_TCSR_TDR_CH_CABLE_DEFAULT ((uint16_t)0x0000U)
#define LAN8742_TCSR_TDR_CH_CABLE_SHORTED ((uint16_t)0x0200U)
#define LAN8742_TCSR_TDR_CH_CABLE_OPEN    ((uint16_t)0x0400U)
#define LAN8742_TCSR_TDR_CH_CABLE_MATCH   ((uint16_t)0x0600U)
#define LAN8742_TCSR_TDR_CH_STATUS        ((uint16_t)0x0100U)
#define LAN8742_TCSR_TDR_CH_LENGTH        ((uint16_t)0x00FF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SCSI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SCSI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SCSIR_AUTO_MDIX_ENABLE    ((uint16_t)0x8000U)
#define LAN8742_SCSIR_CHANNEL_SELECT      ((uint16_t)0x2000U)
#define LAN8742_SCSIR_SQE_DISABLE         ((uint16_t)0x0800U)
#define LAN8742_SCSIR_XPOLALITY           ((uint16_t)0x0010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CL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CL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CLR_CABLE_LENGTH       ((uint16_t)0xF000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IMR_ISF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IMR ISF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INT_8       ((uint16_t)0x0100U)
#define LAN8742_INT_7       ((uint16_t)0x0080U)
#define LAN8742_INT_6       ((uint16_t)0x0040U)
#define LAN8742_INT_5       ((uint16_t)0x0020U)
#define LAN8742_INT_4       ((uint16_t)0x0010U)
#define LAN8742_INT_3       ((uint16_t)0x0008U)
#define LAN8742_INT_2       ((uint16_t)0x0004U)
#define LAN8742_INT_1       ((uint16_t)0x0002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PHYSCSR_Bit_Definition LAN8742 PHYSCSR Bit Definition
  * @{
  */
#define LAN8742_PHYSCSR_AUTONEGO_DONE   ((uint16_t)0x1000U)
#define LAN8742_PHYSCSR_HCDSPEEDMASK    ((uint16_t)0x001CU)
#define LAN8742_PHYSCSR_10BT_HD         ((uint16_t)0x0004U)
#define LAN8742_PHYSCSR_10BT_FD         ((uint16_t)0x0014U)
#define LAN8742_PHYSCSR_100BTX_HD       ((uint16_t)0x0008U)
#define LAN8742_PHYSCSR_100BTX_FD       ((uint16_t)0x0018U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Status LAN8742 Status
  * @{
  */
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READ_ERROR            ((int32_t)-5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WRITE_ERROR           ((int32_t)-4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ADDRESS_ERROR         ((int32_t)-3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RESET_TIMEOUT         ((int32_t)-2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ERROR                 ((int32_t)-1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OK                    ((int32_t) 0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LINK_DOWN             ((int32_t) 1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100MBITS_FULLDUPLEX   ((int32_t) 2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100MBITS_HALFDUPLEX   ((int32_t) 3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10MBITS_FULLDUPLEX    ((int32_t) 4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10MBITS_HALFDUPLEX    ((int32_t) 5)
#define  LAN8742_STATUS_AUTONEGO_NOTDONE      ((int32_t) 6)
/**
  * @}
  */

/** @defgroup LAN8742_IT_Flags LAN8742 IT Flags
  * @{
  */
#define  LAN8742_WOL_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AN8742_INT_8
#define  LAN8742_ENERGYON_IT                   LAN8742_INT_7
#define  LAN8742_AUTONEGO_COMPLETE_IT          LAN8742_INT_6
#define  LAN8742_REMOTE_FAULT_IT               LAN8742_INT_5
#define  LAN8742_LINK_DOWN_IT                  LAN8742_INT_4
#define  LAN8742_AUTONEGO_LP_ACK_IT            LAN8742_INT_3
#define  LAN8742_PARALLEL_DETECTION_FAULT_IT   LAN8742_INT_2
#define  LAN8742_AUTONEGO_PAGE_RECEIVED_IT     LAN8742_INT_1
/**
  * @}
  */

/**
  * @}
  */

/* Exported type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 @defgroup LAN8742_Exported_Types LAN8742 Exported Types
  * @{
  */
typedef int32_t  (*lan8742_Init_Func) (void);
typedef int32_t  (*lan8742_DeInit_Func) (void);
typedef int32_t  (*lan8742_ReadReg_Func)   (uint32_t, uint32_t, uint32_t *);
typedef int32_t  (*lan8742_WriteReg_Func)  (uint32_t, uint32_t, uint32_t);
typedef int32_t  (*lan8742_GetTick_Func)  (void);

typedef struct
{
  lan8742_Init_Func      Init;
  lan8742_DeInit_Func    DeInit;
  lan8742_WriteReg_Func  WriteReg;
  lan8742_ReadReg_Func   ReadReg;
  lan8742_GetTick_Func   GetTick;
} lan8742_IOCtx_t;

typedef struct
{
  uint32_t            DevAddr;
  uint32_t            Is_Initialized;
  lan8742_IOCtx_t     IO;
  void               *pData;
}lan8742_Object_t;
/**
  * @}
  */

/* Exported macro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 Exported functions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/** @defgroup LAN8742_Exported_Functions LAN8742 Exported Functions
  * @{
  */
int32_t LAN8742_RegisterBusIO(lan8742_Object_t *pObj, lan8742_IOCtx_t *ioctx);
int32_t LAN8742_Init(lan8742_Object_t *pObj);
int32_t LAN8742_DeInit(lan8742_Object_t *pObj);
int32_t LAN8742_DisablePowerDownMode(lan8742_Object_t *pObj);
int32_t LAN8742_EnablePowerDownMode(lan8742_Object_t *pObj);
int32_t LAN8742_StartAutoNego(lan8742_Object_t *pObj);
int32_t LAN8742_GetLinkState(lan8742_Object_t *pObj);
int32_t LAN8742_SetLinkState(lan8742_Object_t *pObj, uint32_t LinkState);
int32_t LAN8742_EnableLoopbackMode(lan8742_Object_t *pObj);
int32_t LAN8742_DisableLoopbackMode(lan8742_Object_t *pObj);
int32_t LAN8742_EnableIT(lan8742_Object_t *pObj, uint32_t Interrupt);
int32_t LAN8742_DisableIT(lan8742_Object_t *pObj, uint32_t Interrupt);
int32_t LAN8742_ClearIT(lan8742_Object_t *pObj, uint32_t Interrupt);
int32_t LAN8742_GetITStatus(lan8742_Object_t *pObj, uint32_t Interrupt);
/**
  * @}
  */

#ifdef __cplusplus
}
#endif
#endif /* LAN8742_H */

/**
  * @}
  */

/**
  * @}
  */

/**
  * @}
  */

/**
  * @}
  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(C)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*****END OF FILE****/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一直要的cubemx生成的这个
[mw_shl_code=c,true]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...

有个地方可以改进下,修改RMII所设计到GPIO速度等级为low或者中等,测试下。

网友:
楼主问题解决了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寄存器有些区别

感谢硬汉指导,这两个寄存器不一样啊,我以前有个板子8720缺货直接用的8742,没仔细看直接用了,幸亏没出现啥问题

楼主:
还是没解决问题。头大。
LWIP有哪些参数可能会影响到传输的?
我刚开始以为是TCP_MSS用1460 会不会和其中哪个交换机配置冲突导致分页 然后传输变慢。
但是调低TCP_MSS之后试了速度还是那样

楼主:
我在tcp_write之后跟着加上tcp_output 速度确实上去了
但是这种方式可行么?
我怕文件上传出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在tcp_write之后跟着加上tcp_output 速度确实上去了
但是这种方式可行么?
我怕文件上传出问题。

可以考虑批量反复测试下,如果稳定,说明没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考虑批量反复测试下,如果稳定,说明没问题了。

本地内网测试有5%左右概率 文件校验不通过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本地内网测试有5%左右概率 文件校验不通过

5%稍有点高。

楼主:
感觉之间tcp_output 还是不太靠谱
想让lwip自己干这活
设置nodelay关闭Nagle算法也没效果
tcp_set_flags(pcb, TF_NODELAY);

楼主:
目前优化了分包上传 加上了CRC校验
本来用软件CRC进行分包校验 总文件校验的
发现软件CRC太慢了 即便是用了小表查询的情况下
现在改成硬件CRC 但是硬件CRC只能做总文件的校验了

网友B(2025-01-10):
引用 楼主:
目前优化了分包上传 加上了CRC校验
本来用软件CRC进行分包校验 总文件校验的
发现软件CRC太慢了 即便是用 ...

用CRC外设速度也不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