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STM32F407 FSMC帧率低

楼主(2024-03-19):
STM32F407 FSMC直接驱动ST7796 色彩刷新也就几帧。数据和地址的时间已经拉的很低了,但屏幕刷新还是几帧。加上DMA后效果也没变。

看了一下屏幕手册,默认配置下帧率是可以达到128帧。
求大佬们帮解答

网友:
刷新代码贴出来看下

楼主:
void LCD_WR_REG(uint16_t reg)
{
	LCD->LCD_REG=reg;//写入要写的寄存器序号
}

void LCD_WR_DATA(uint16_t data)
{
	LCD->LCD_RAM=data;
}

void LCD_Address_Set(uint16_t x1,uint16_t y1,uint16_t x2,uint16_t y2)
{
		LCD_WR_REG(0x2a);//列地址设置
		LCD_WR_DATA(x1>>8);
		LCD_WR_DATA(x1&0xff);
		LCD_WR_DATA(x2>>8);
		LCD_WR_DATA(x2&0xff);
		LCD_WR_REG(0x2b);//行地址设置
		LCD_WR_DATA(y1>>8);
		LCD_WR_DATA(y1&0xff);
		LCD_WR_DATA(y2>>8);
		LCD_WR_DATA(y2&0xff);
		LCD_WR_REG(0x2c);//储存器写
}

void LCD_Fill(uint16_t xsta,uint16_t ysta,uint16_t xend,uint16_t yend,uint16_t color)
{
	uint16_t i,j;
	LCD_Address_Set(xsta,ysta,xend,yend);//设置显示范围
	for(i=ysta;i<yend;i++)
	{
		for(j=xsta;j<xend;j++)
		{
			LCD_WR_DATA(color);
		}
	}
}

void Test_Color(void)
{
	LCD_Fill(0,0,lcddev.width,lcddev.height,WHITE);
	delay_ms(1000);
	LCD_Fill(0,0,lcddev.width,lcddev.height,BLACK);
	delay_ms(1000);
	LCD_Fill(0,0,lcddev.width,lcddev.height,RED);
	delay_ms(1000);
	LCD_Fill(0,0,lcddev.width,lcddev.height,GREEN);
	delay_ms(1000);
	LCD_Fill(0,0,lcddev.width,lcddev.height,BLUE);
	delay_ms(1000);
}

网友:
两层for循环的开销会比较大,可以改成单层whlie循环,最底层的LCD_WR_REG和LCD_WR_DATA写成内联函数,同时优化等级开到最高,这样速度应该会快些

楼主:
我试过改成单层while循环,LCD_WR_REG和LCD_WR_DATA也写成内联,优化等级一直是最大,效果还是一样。纯色刷新还是能看到很明显的折痕。之前只跑FSMC和FSMC+DMA效果也是一样,感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。

网友:
看你的屏幕分辨率,FSMC的最大传输速度大概是10MB/s左右。算一下屏幕上的像素有多少个,每个点至少需要2个字节,可以算出来每秒可以刷多少次屏幕。以前安富莱有个帖子测过全屏刷新时间,大概好几十毫秒才能刷一次屏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