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p2040的GPIO口支持哪些输入输出模式呢

楼主(2024-03-19):
我准备使用rp2040的GPIO引脚来模拟IIC协议,但是在他的GPIO函数中只看到了上拉和下拉输入输出,这个芯片的IO支持开漏或者复用推挽输出吗?在网上也没有找到IO的电路图,希望大佬可以提点建议

网友A:
在example sdk里面有很多pio的I2C案例,可以参考。

楼主:
要看他的PIO怎样模拟IIC的时序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要看他的PIO怎样模拟IIC的时序吗?

对,看他的API搞开漏没,还是输入输出控制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example sdk里面有很多pio的I2C案例,可以参考。

好的,感谢硬汉哥

楼主:
没有找到,PIO只有上拉和下拉,pio_sm_set_pindirs_with_mask(pio, sm, both_pins, both_pins); 这行代码在初始化时将SDA和SCL引脚都设置为输出方向。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,rp2040可以正常上拉下拉,但是当其他设备开始发送数据的时候,在SDA总线上的8bit数据就是一直被其他器件拉高或者拉低,不能随着时钟改变引脚电平状态。因为不清楚pico的GPIO是什么模式输出和输入,这个跟STM32的GPIO不同,一直软件IIC,在这里就出现了问题;这是在手册上找到的关于pico的GPIO引脚框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