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请教。大多数SPI读写,都是普通IO模拟的CS。那么用NSS管脚配置成普通IO模拟CS可以么?

楼主(2024-03-19):
一主一从,STM32F407的SPI2作为主,铁电FRAM为从。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NSS               = SPI_NSS_Soft;

请教 铁电的CS脚连接到STM32F407的PI0也就是SPI2_NSS脚,把SPI2_NSS脚配成普通I/O,可以么?

void SPI2_Master_Init(void)
{
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SPI_InitTypeDef   SPI_InitStructure;

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SPI2,  ENABLE);
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I, ENABL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 = GPIO_Pin_1 | GPIO_Pin_2 | GPIO_Pin_3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 = GPIO_Mode_AF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UP;
    GPIO_Init(GPIOI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 = GPIO_Pin_0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 = GPIO_Mode_OUT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100MHz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UP;
    GPIO_Init(GPIOI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GPIO_ResetBits(GPIOI, GPIO_Pin_0);
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I, GPIO_PinSource1, GPIO_AF_SPI2);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I, GPIO_PinSource2, GPIO_AF_SPI2);
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I, GPIO_PinSource3, GPIO_AF_SPI2);

//         RCC_APB1PeriphResetCmd(RCC_APB1Periph_SPI2, ENABLE);
//         RCC_APB1PeriphResetCmd(RCC_APB1Periph_SPI2, DISABLE);
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irection         =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Mode              = SPI_Mode_Master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ataSize          = SPI_DataSize_8b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OL              = SPI_CPOL_High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HA              = SPI_CPHA_2Edge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NSS               = SPI_NSS_Soft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16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FirstBit          = SPI_FirstBit_MSB;
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RCPolynomial     = 7;
    SPI_Init(SPI2, &SPI_InitStructure);

    SPI_Cmd(SPI2, ENABLE);
}

网友A:
回帖奖励 +10 个金币

可以的,没问题。

这个NSS管脚,既可以配置成硬件片选方式,也可以配置成普通GPIO来软件控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没问题。

这个NSS管脚,既可以配置成硬件片选方式,也可以配置成普通GPIO来软件控制。

谢谢。这样我心里就有普了。

网友B(2024-07-30)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,没问题。

这个NSS管脚,既可以配置成硬件片选方式,也可以配置成普通GPIO来软件控制。

H7的qspi是不是只能使用硬件片选,不能随便一个IO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7的qspi是不是只能使用硬件片选,不能随便一个IO了

是的,qspi只能使用硬件片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