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复合设备可以复用同一个端点吗?

楼主(2024-03-20):
最近在看usb复合设备,有个疑问,每个设备都有一个控制端点,那能不能把控制端点搞成同一个呢?比如都用端点0做控制端点
然后输入和输出端点我看的一些例程是分别用的两个不同的端点,但是硬件上每个端点都是支持双向的,这样应该也是可以用同一个端点的吧?

网友A:
1、可以RL-USB就是这样的。
2、IN和OUT是单独使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可以RL-USB就是这样的。
2、IN和OUT是单独使用的。

好的,那我去看看rlus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