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MCU和串口通讯,MCU串口损坏,可以从哪些大概率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?有哪些好的串口保护措施

楼主(2024-03-20):
MCU和串口通讯,MCU串口损坏,可以从哪些大概率角度去分析这个问题?有哪些好的串口保护措施

网友A:
不同板子接口要加TVS,如果环境再差点改rs422/485这些接口芯片,

网友B:
添加RS232芯片使用RS232通信

网友:
串一个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添加RS232芯片使用RS232通信

这个确实是皮实耐用的方案  不过很笨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板子接口要加TVS,如果环境再差点改rs422/485这些接口芯片,

TVS如何选型呢

楼主:
串联电阻有没有用

网友C:
楼主是把主控板跟串口屏集成在一个产品中的方案?如果是,那不需要加RS232/RS485芯片,这种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串联电阻有没有用

有用

网友:
主控板和串口显示屏线路上各放22欧电阻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同板子接口要加TVS,如果环境再差点改rs422/485这些接口芯片,

改rs422/485这些接口芯片  这个啥意思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添加RS232芯片使用RS232通信

都是在机壳内部   要用232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是把主控板跟串口屏集成在一个产品中的方案?如果是,那不需要加RS232/RS485芯片,这种可能是其他原因 ...

是在一起的

网友:
感觉就是电平没匹配,应该一个是3.3V,一个是5V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