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eclipse使用openocd + ft2232可以下载调试MCU吗

楼主(2024-03-21):
有小伙伴使用过这样的方法调试吗?用JLINK总是要切换驱动,有些麻烦。

网友A:
理论上openocd不区分IDE的,应该没问题;如果使用Jlink要改驱动就改呗,应该没有改回来的理由

网友B:
必然是可以的,我就经常用!博文 https://itexp.blog.csdn.net/article/details/129378687 中有详细介绍和示例

网友C:
似乎v10还是v11以后的版本,可以选择用winusb(还是libusb?)驱动,这样openocd就可以直接使用,不用换驱动了。
或者你可以改用pyocd,它支持jlink的驱动,就是启动慢点。

你也可以试试用我DIY的开发环境,可以随时切换仿真器
https://www.ed-x.cn/manual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理论上openocd不区分IDE的,应该没问题;如果使用Jlink要改驱动就改呗,应该没有改回来的理由

有项目还要用MDK,就要切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似乎v10还是v11以后的版本,可以选择用winusb(还是libusb?)驱动,这样openocd就可以直接使用,不用换驱动了 ...

好厉害,目前用的v9,要把jlink驱动换成winusb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项目还要用MDK,就要切换

vscode+eide几乎完美解决你的痛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必然是可以的,我就经常用!博文 https://itexp.blog.csdn.net/article/details/129378687 中有详细介绍和 ...

请问FT的板子在哪里买的?看到Nuclei一个例子,不太明白是怎么结合板子配置的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FT的板子在哪里买的?看到Nuclei一个例子,不太明白是怎么结合板子配置的。

1. 我是直接买了一个 FT2322 转 JTAG 的调试器,就和 Jlink 一模一样,某宝就有卖的

2. 至于你说的配置,应该指的是 openocd 的 .cfg 文件吧,见下面的注释
#
# FT2232HL for openOCD Device
#
# According to the sch file, it uses BDBUS.
#
adapter driver ftdi /* 选择 Openocd 使用的驱动 */

ftdi vid_pid 0x0403 0x6010  /* 这里就是根据自己的硬件来的,这两个数就是要写入到 FT2322 中配置单元的值 */
# ftdi_channel 0 is port ADBUS, ftdi_channel 1 is port BDBUS.
ftdi channel 1   /* FT2322 有两个配置单元,这里就是表示用哪一个当 JTAG,另一个就是普通的 USB 转 232 */
ftdi layout_init 0x00F8 0x00fb
ftdi layout_signal nSRST -oe 0x0040
ftdi layout_signal ntRST -oe 0x0010

transport select jtag
adapter speed 100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 我是直接买了一个 FT2322 转 JTAG 的调试器,就和 Jlink 一模一样,某宝就有卖的

能发某宝的店铺名或链接吗?
我说的就是这个配置文件,没有板子结合就不知道数值怎么来的?
ftdi layout_init 0x00F8 0x00fb//初始化这里f8,fb是怎么来的?
ftdi layout_signal nSRST -oe 0x0040 //0040怎么来的?
ftdi layout_signal ntRST -oe 0x0010 //0010怎么来的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能发某宝的店铺名或链接吗?
我说的就是这个配置文件,没有板子结合就不知道数值怎么来的?
ftdi layou ...

1. 某宝链接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.0.0.54042e8dHlnmlG
2. 后面的这些配置,都是 FT2322 的配置单元参数,例如 f8 和 fb 就是 FT2322 配置单元中的引脚复用,这个根据板子的原理图来的。具体参看  FT2322 的手册就知道了。这类东西的原理就是动态配置了FT2322 的引脚功能
3. 注意,ft2232转JTAG 工具并不一定好用,作为主力调试工具可能会遇到各种问题。例如,可能需要经常对芯片重新上电后才能正常调试,但是J-Link这类工具基本就不会有这种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. 某宝链接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_u=mn15k74dbc3&id=571105722642&spm=a1z09.2.0.0.54042 ...

多谢提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