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listview控件上的SCROLLBAR

楼主(2024-03-21):
硬汉好:

      我请问一下,我在学习emwin的listview小工具时,用的是V6-917_STemWin提高篇实验_WAV,MP3软解播放器,带类似千千静听频谱(FreeRTOS)的例程。emwin版本为6.16.我把MainTask.c  和 App_MusicListDlg.c移植到自己的工程中。功能已经基本实现 但是在歌曲列表的显示界面中,右侧的滚动条SCROLLBAR控件并没有显示出来。我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?

    /* 设置listview控件上的SCROLLBAR */     hScrollbar =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LISTVIEW0), SCROLLBAR_CF_VERTICAL);     SCROLLBAR_SetWidth(hScrollbar, 18);这两句程序好像没实现功能

图中红色圈出来的部分

图中红色圈出来的部分

网友A:
多存几首歌,可能就显示出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存几首歌,可能就显示出来了

不是歌曲数量的问题,我存了20首歌,还是不能显示出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歌曲数量的问题,我存了20首歌,还是不能显示出来

手动attach添加。

楼主:
硬汉:
       刚刚接触STEMWIN,不明白你说的意思,能否具体点 。最好给出示例代码。谢谢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硬汉:
       刚刚接触STEMWIN,不明白你说的意思,能否具体点 。最好给出示例代码。谢谢!

就是楼主位的这个函数,SCROLLBAR_CreateAttached,当前你添加了多少曲目。多了会展示出来的。

楼主:
多谢硬汉:
       我使用了楼主位置的程序:
/* 设置listview控件上的SCROLLBAR */     hScrollbar =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LISTVIEW0), SCROLLBAR_CF_VERTICAL);     SCROLLBAR_SetWidth(hScrollbar, 18);这样写还是不行。
但是我写了两遍。如下所示:
/* 设置listview控件上的SCROLLBAR */     hScrollbar =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LISTVIEW0), SCROLLBAR_CF_VERTICAL);     SCROLLBAR_SetWidth(hScrollbar, 18);
/* 设置listview控件上的SCROLLBAR */     hScrollbar = SCROLLBAR_CreateAttached(WM_GetDialogItem(hWin,GUI_ID_LISTVIEW0), SCROLLBAR_CF_VERTICAL);     SCROLLBAR_SetWidth(hScrollbar, 18); 功能就可以实现了。不知道为什么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多谢硬汉:
       我使用了楼主位置的程序:
/* 设置listview控件上的SCROLLBAR */     hScrollbar = S ...

这确实有点诡异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确实有点诡异了。

确实很诡异   代码一次没有任何显示  代码写两次就可以显示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