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IMER] hal 库的中断函数相应时间不稳定,怎么搞啊?

楼主(2024-03-21):
请教各位高手,

我在用h743,驱动用的是hal库,发现time2的计时中断,相应有时候不稳定。

用timer想控制一个脉宽时间,需要稳定的。

测试的时候,发现,中断的相应,大部分都可以,但是会突然有几次时间加长。

我怀疑是timer产生中断以后,中断处理过程,时间有变化。

如何在hal库里面,去直接操作底层的寄存器,快速的进入timer的中断函数?

谢谢。

网友:
建议你别用库

网友:
用LL库或者直接操作寄存器,一般st的芯片包里就有例程,比如:STM32Cube_FW_H7_V1.11.0\Projects\NUCLEO-H723ZG\Examples_LL\TIM\TIM_PWMOutput

网友:
加长多少?会不会是中断抢占了而不是API的原因

网友:
设置NVIC优先级分组为4,将这个中断抢占优先级设置为最高的0,其它都比它低,应该不会出问题的。

楼主:
@eric2013   好的,试一试,谢谢版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