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pWizard] AppWizard切换屏幕时,屏幕闪烁

楼主(2024-03-21):
使用stm32F4,分配外部动态内存400K,内部flash1M容量,现象为用AppWizard设置了两个屏幕切换时出现屏幕闪烁(wheel控件也会————触摸到wheel控件,wheel控件就会频繁闪烁),请问一下这可能时说明原因,有哪些方法可以尝试(AppWizard使能多重buffer)。上述现象在仿真中均为出现

网友:
开启窗口使用存储设备没,这个在GUI_Init函数前都调用了。

另外你的外部RAM速度怎么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