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TOS] THreadX H743

楼主(2024-03-21):
我用STM32CUBEMX一键生成了个H7的ThreadX工程,nextduo无法ping通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呢?

网口也是亮的-->网口配置正常,
MPU配置如下:

MPU配置

MPU配置

网友A:
PING通时指ping电脑IP吗?网关和掩码是不是跟电脑一样的?

网友B:
CubeMX生成的话,注意你使用的主RAM空间和分散加载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ING通时指ping电脑IP吗?网关和掩码是不是跟电脑一样的?

这个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ubeMX生成的话,注意你使用的主RAM空间和分散加载设置。

谢谢,主RAM是指要把内存地址映射到0x3004000哪些吗?  ,可以提供一个案例的图吗?刚用这一块但项目又要俺搞,不太懂

网友C:
CUBE生成的代码app_netxduo.c中MX_NetXDuo_Init里面协议栈相关的内存是用tx_byte_allocate分配的内存,修改成静态的内存上面的问题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UBE生成的代码app_netxduo.c中MX_NetXDuo_Init里面协议栈相关的内存是用tx_byte_allocate分配的内存,修改 ...

哥,是这样申请嘛?
#define POOL_SIZE   1024  // 假设字节池的大小为 1024 字节
#define POOL_START_ADDRESS   0x30040000  // 字节池的起始地址

/* 声明字节池控制块 */
        TX_BYTE_POOL byte_pool_ctrl_block;

/* 定义字节池的内存块 */
        UCHAR byte_pool_memory[POOL_SIZE];

  UINT ret = NX_SUCCESS;
  CHAR *pointer;
        TX_BYTE_POOL  *byte_pool = (TX_BYTE_POOL*)POOL_START_ADDRESS;
  if (tx_byte_allocate(byte_pool, (VOID **) &pointer, NX_APP_PACKET_POOL_SIZE, TX_NO_WAIT) != TX_SUCCESS)
  {
    return TX_POOL_ERROR;
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UBE生成的代码app_netxduo.c中MX_NetXDuo_Init里面协议栈相关的内存是用tx_byte_allocate分配的内存,修改 ...

我那么申请有点不对,可以给个案例看一看嘛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CubeMX生成的话,注意你使用的主RAM空间和分散加载设置。

    /* 64KB sec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D1 RAM (AXI SRAM), being used
   * for DMA buffers as we need fixed addresses for MPU configuration
   */
  .dma_buffers (NOLOAD) : {

    /* 1KB for LwIP DMA Descriptors */
    . = ABSOLUTE(0x30040000);
    *(.RxDecripSection)
    . = ABSOLUTE(0x30040060);
    *(.TxDecripSection)

    /* 16KB for LwIP Rx Pool */
    . = ABSOLUTE(0x30044000);
    *(.Rx_PoolSection)

    /* 32KB for LwIP Tx Heap */
    . = ABSOLUTE(0x30044000);
    *(.Tx_HeapSection)

  } >RAM_D2 AT> FLASH

我这边做了一些配置,然后 Map里也能看到对应的地址。但是还是不行,可能是因为啥原因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