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] Microchip Studio 请教下这个玩意的 堆栈在哪里可以修改设置呀 ??

楼主(2024-03-21):
Microchip Studio 请教下这个玩意的 堆栈在哪里可以修改设置呀 ??

网友A:
他们用的也是GCC,打开一个工程例子,里面应该有ld后缀的文件,这个是修改堆栈的脚本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他们用的也是GCC,打开一个工程例子,里面应该有ld后缀的文件,这个是修改堆栈的脚本文件。

我使用的是 atmega 系列的单片机呀,貌似没有找到相关的工程例子呀,

以前使用的 iar-avr 的编译器,只是不能够硬件仿真,因为每次进行硬件仿真时,进入到仿真界面都会奔溃,以前只能使用 log 的方法进行仿真,现在感觉太麻烦了,所以想使用 这个 Microchip studio 试试看,结果 找不到 堆栈修改的位置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