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NuttX] 有没有熟悉nuttx的大佬,一起交流交流

楼主(2024-03-21):
老哥们,我是通过px4接触到了nuttx,觉得还挺有趣的,代码也比较清晰。可惜国内好像没有群众基础,大部分资料都是在px4上,不过很大都是上层应用开发,没有底层的资料。
我的消息太闭塞了,搜索stm32h7的资料发现了咱们论坛,真是太硬核了。有没有大佬研究过,想请教请教,一起交流交流。

网友:
期待大佬回复

网友A:
不是大佬, 多年前在SAME70上用过NuttX
NuttX号称Tiny Linux, 是Linux的简化版, 完全是按POSIX标准开发的RTOS, 2019年小米参与开发后, 授权由BSD变为Apache, 目前代码更迭频繁
应用的开发看https://github.com/apache/nuttx-apps中的例程, Linnux应用开发的经验完全适用NuttX, 遇到问题, 搜索下Linux相关的资料
想了解其内部实现, 最好的方法是看commit修改的内容, 慢慢了解, https://github.com/apache/nuttx/commits/master/
遇到不懂的概念, 查看标准, https://pubs.opengroup.org/onlinepubs/9699919799.2018edition/

网友B:
跟着视频学过几天的,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 ... 8ef18469579ab8946b1

工作原因用不上就没持续学习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跟着视频学过几天的,
https://www.bilibili.com/video/BV1M14y1F7wd/?spm_id_from=333.999.0.0&vd_source ...

我也是在youtube上看alan的视频,不过基础篇的教学视频是在七年前,随着开源项目的更新,menuconfig的有一些选项,变量名都发生变化。还是有很多坑要踩的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@nuttxchannel/video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大佬, 多年前在SAME70上用过NuttX
NuttX号称Tiny Linux, 是Linux的简化版, 完全是按POSIX标准开发的RT ...

感谢您的回帖,我现在也是一点一点翻看应用例程的代码,逐个使用单片机的各个外设,然后去内核扒接口的实现。不过调试起来非常不方便,注册外设文件的时候没办法打断点去判断程序的位置。导致一些外设注册不了,然后就停滞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感谢您的回帖,我现在也是一点一点翻看应用例程的代码,逐个使用单片机的各个外设,然后去内核扒接口的实 ...

感觉打断点调试, 是电气工程师面向寄存器的思维方式, NuttX下的开发应采用软件工程师的思维方式, 用printf吧;
驱动程序分两部分: 顶半驱动的接口是一样的, 面向应用开发; 底半驱动面向开发板硬件, 硬件移植时才会用到
应用中使用外设时, 就是三部曲: open, read/write, close, 偶尔ioctl设置参数
最好找个NuttX支持的开发板学习, 在串口控制台下看看/dev目录下设备名称, 名称别重复使用了
我接触的NuttX 6.x版, 现在版本都12.4了, 以上观点仅供参考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打断点调试, 是电气工程师面向寄存器的思维方式, NuttX下的开发应采用软件工程师的思维方式, 用print ...

我明白您的意思,是我口语上的错误,我想说的也是printf。应用开发时确实常用的是这种方式。不过现阶段nuttx项目中对单片机的部分外设还需要进行适配移植。所以我现在的学习还是在移植阶段,我最近在看stm32h7系列的fdcan外设的移植及其使用。

网友C:
来小米,用的都是 Nuttx, 又叫 Vela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来小米,用的都是 Nuttx, 又叫 Vela.

老哥有内推的机会么   我今年本科应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