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关于H750外挂AD7606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

楼主(2024-03-22):
1:#define AD7606_RESULT()        *(__IO uint16_t *)0x60003000,关于AD7606采集完8路数据后,数据是存在以0x60003000开始的地址里的是吧,是连续存8路的数据,然后8路数据更新完一次后,又重头0x60003000开始覆盖新的数据,也就是只存了8次数据在0x60003000开始的地址里,循环覆盖的存,还是存完8路数据后继续往后面的地址继续存新的数据,也就是8路存完后,新的8路数据从第9个地址开始存到第16个地址,依次往后存下去

2:并行fmc驱动7606,fmc地址线的作用是什么啊,我看有些用的地址线数据线复用,有时候地址线一根,有时候没有地址线
3:挂两片AD7606,FMC驱动,用NE1和NE2分别控制一块7606,其他引脚共用,读取数据的时候先读NE1的地址上的数据在读NE2的数据,会不会读另一片的时候没读完数据就更新了,还是说怎么依次读取两片的数据
4:那个mpu,cache一定要配置吗,H750的芯片

网友A:
1、是连续对这个地址读取8次,这地址是固定的。
2、用不到地址,主要是片选。
3、这个不用担心,7606的最高速度才200K,FMC的速度同时处理几个完全没问题
4、必须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是连续对这个地址读取8次,这地址是固定的。
2、用不到地址,主要是片选。
3、这个不用担心,7606的最 ...

对于问题1,又有两个疑问:1:我可以理解成连续读取*(__IO uint16_t *)0x60003000这个地址8次,然后下次数据更新以后也是存在这个地址里面,把上一次的数据覆盖掉了。
2:如果只读取1路数据,那剩下的7路数据不读,连续只读取1路,是不是会有中间7路不读取的时间等待,还是说一直在连续读取1路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