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添加普冉新增系列PY32F403,072, 040等脱机烧录支持(已经全部添加完成,2024-03-31)

楼主(2024-03-23):
之前已经添加了普冉如下系列

针对新增的系列,这几天到货后也开始添加支持,争取把新增的多款型号都做个脱机烧录支持。

楼主:
PY32F072已经添加测试完成,脱机下载和选项字节均正常。

楼主:
PY32F040已经添加测试完成,脱机下载和选项字节均正常。

楼主:
PY32F403已经添加测试完成,脱机下载和选项字节均正常。

网友A(2024-04-23):
引用 楼主:
PY32F072已经添加测试完成,脱机下载和选项字节均正常。

试下在MDK里面下载后, 重新拔插H7TOOL, 看看还能不能下载

我用PY32F071在MDK里下载后, 重新拔插H7TOOL, 不能下载了,
用H7TOOL上位机, 烧录界面(读芯片)将FLASH擦除, 就可以在MDK里正常下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下在MDK里面下载后, 重新拔插H7TOOL, 看看还能不能下载

我用PY32F071在MDK里下载后, 重新拔插H7TOOL ...

我这里没有071,我用的072。

3.3V或者5V均没问题,MDK调试配置注意:

推荐不要勾选这个选项,勾选这个选项不稳

速度配置1MHz,如果下载出问题了,可以先切换到200KHz测试,正常后继续使用1MHz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PY32F072已经添加测试完成,脱机下载和选项字节均正常。

请问楼主这个是如何添加的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这个是如何添加的呢?

可以自己添加,教程:
https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00135

也可以发我们裸片或者测试板子,免费添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