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AR] 求助帖:关于IAR9.4改动代码没有提示

楼主(2024-03-23):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请教各位大佬,如图1所示旧版的IAR改动程序后,会有红点提示,而在9.4版本钟改动代码没有提示,我觉得红点提示是个很醒目的一个功能,请问我该如何在9.4版本中把这个功能调出来。

网友:
我这里也没有了,没找到设置项。

网友A:
In version 9.x, the Workspace window no longer includes a column that shows whether
a file will be rebuilt next time the project is built.

9.x版本这个功能确定是没有了

网友:
还是用git或者svn代码管理吧,这样代码改动的地方也能看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.x版本这个功能确定是没有了

这么好的功能竟然关闭了,确实不太合理。

楼主:
用9.X版本是想用下他的代码补全功能,结果代码改动提示功能却没有了,真不知道IAR咋想的,不过还是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