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H7-TOOL连接隐藏式WiFi解决办法

楼主(2024-03-24):
这个是H7-TOOL群的群友提供的一个方法

【问题描述】

对于隐藏式WiFi,TOOL上电后,在这个地方是检测不到的,直接强行连接是不行的。

【解决办法】

当前解决办法可以将WiFi热点关闭隐藏,待TOOL成功连接后,再设置隐藏式。

网友A:
按照ESP32的AT程序,应该是可以直接连接隐藏AP的,是不是Tool里面对扫描结果做了处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按照ESP32的AT程序,应该是可以直接连接隐藏AP的,是不是Tool里面对扫描结果做了处理?

测试了几个不行,不研究了,直接用楼主位的方法也挺方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