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如何进行设置来提高代码运行速度

楼主(2024-03-24):
RT

想尽可能提高一个函数在h743上的运行速度,除了优化代码本身之外,还有哪些可以进行优化的思路和方法?(主要是编译设置方面)

谢谢各位大佬

网友:
回帖奖励 +1 个金币

开启编译优化,优化速度。或者将代码放到RAM里面应该也会提升速度,但是这些都不是好的方式,好的方式只有一种,优化代码

网友:
回帖奖励 +1 个金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