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程序在ITCM中为什么还没有在外部FLASH快?

楼主(2024-03-24):
简单对ITCM和外部FLASH的程序运行速度进行了比较,方法是1s内对一个变量的++次数,开启cache,对比结果如下:

网友:
1、加载的代码太少,你截图的这个估计只有几十字节,Cache全部命中,速度和ITCM差不多。
2、你设置的这个代码,仅仅是你截图的这部分在ITCM,这些函数调用的部分还是FLASH里面刷的。